关于OV7670模块引脚问题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的ov7670教程连接图

可是我自己的板子上的接口却不是这些该怎么办啊。。。

像PCLK这,Reset我这板子上都没该咋办。

网友A(2021-01-21):
你先搞清楚 你板子的接口的功能 那些字母只是一个标识  接口功能一样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 你板子的接口的功能 那些字母只是一个标识  接口功能一样就可以啊

标识不一样,功能为啥会一样,像Reset复位功能,我这板子上就没有这个引脚啊...那该怎么接呢?
谢谢

网友C:
不同厂家的接口有点区别,丝印的标识可能也不一样,同时驱动有带不带FIFO之分,接口不同很正常。
ov7670 reset直接接了3.3V,不需要编程处理,不一定引出,其他没有的管脚应该都是类似情况
至于其他对应 SCL和SDA是ov系列的SCCB协议两根信号线(类似IIC),对应SIOC和SIOD
RRST是读指针复位 WRST是写指针复位,WEN是写FIFO使能,看你网上找的原理图应该不是带FIFO的,这两者的驱动方式是有区别的。OE就是片选。
建议多看手册,原理图,或者跟着别人教程多过几遍,我记得b站有视频教程介绍原理的,如果你自己看不能理解可以看看视频。ov7670和ov7725类似,都差不多
我以ov7725的RCLK脚为例给你举个例子,原理图右下角排针9*2,标号FIFO_RCLK对应电路板上的RCLK吧,这时候你肯定主观认为是不是PCLK和XCLK中的一个,你看原理图的FIFO部分(AL422B)也有一个FIFO_RCLK,说明这个RCLK引脚只是我们编程对FIFO芯片进行操作,至于PCLK,XCLK,原理图上也给出了解释,XCLK由晶振直接提供,PCLK由ov输出至FIFO,是输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