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和负之间不是开路最好吗?为什么还要反接一个二极管和电容?

楼主:
正和负之间不是开路最好吗?为什么还要反接一个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A(2021-01-21):
像是个TVS管,充放电时防浪涌保护电路用的。

网友B:
沙发解释正确。

网友C:
一般就是防浪涌和续流时这样接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吸收浪涌的,如果还串了保险,还可以进行反接保护

网友E:
输出接感性负载的时候,可以提供关闭电源电流泄放通道,起到保护电源稳压器件的作用

网友F:
电容可以吸收是源的波动浪涌,二极管可以在切断电源时为后面电路形成闭环回路进行放电  当输出电压过高时,达到二极管击穿电压时又可以形成短路让保险丝熔断

网友G:
防止感性负载断电瞬间产生反向电压,用于反向电流的泄放!

网友H:
电源理论上是平稳供电的,所以理论上中间啥都不接最好,就象太平盛世不需要警察和军队一样。
但实际上中间是要接东东的,而且供电方面也不敢保证不受干扰,这就需要额外的电路来保证安全。
反接二极管是防浪涌的,作用是将电位钳制在某个最高值以下;常见的104电容作用可以自行查书。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输出接感性负载的时候,可以提供关闭电源电流泄放通道,起到保护电源稳压器件的作用

这种和TVS管 有哪些不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源理论上是平稳供电的,所以理论上中间啥都不接最好,就象太平盛世不需要警察和军队一样。
但实际上中间 ...

你能分析出具体的工作过程不  这个电路

网友J:
浪涌保护,防止接通、断开或者外部干扰导致瞬时冲击损坏器件

网友K:
看不出这个output对于这个模块到底是输出还是输入。如果是对外输出,我只能说这些东西毫无意义,纯粹是作者概念不清乱加的元件,除了提高成本降低可靠性以外也没别的缺点,能用就用吧。

如果是外部输入,那就是防各种现场奇葩的接线工人的。我设计电路必须加这个二极管,接反了24V电源保护了,起码我的产品不会冒烟。

网友L:
接二极管和电容主要是为了滤波。

网友M:
你们想的太多了。
13#说法正确:就是一个防反接电路。

网友N:
起到保护电源稳压器件的作用,并能滤波。

网友O:
保护电源和滤波的的作用。

网友P:
滤波,并且保护电源。

网友I(2021-04-13):
引用 网友N:
起到保护电源稳压器件的作用,并能滤波。

这个能滤波?

网友Q:
浪涌保护,过滤尖峰脉冲

网友R:
我觉得吧,在OUT端如果有感性负载,电源切断后电流通过续流二极管续流,将电感中的电流通过电路本身耗尽,而且电容在有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吸收瞬间的高电压,将电压波动降低,防止瞬间的高电压对电路的危害,保护电路,关闭电源后电容中的电能也会从负载回路耗尽

网友I: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吧,在OUT端如果有感性负载,电源切断后电流通过续流二极管续流,将电感中的电流通过电路本身耗尽, ...

这个回复很有深度  谢谢

网友S:
对电压进行整流滤波,保护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