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布线是按那个网络线布线就可以了,还是必须和原理图的一致?

楼主(2021-01-21):
就是元器件布好之后,布线的时候就按那个网络线布线就可以了,还是必须和原理图的一致。

网友A:
网络线就是从原理图那里来的,代表逻辑连接关系,所以和原理图是一致的。按网络线布线即可。

网友B:
可以直接按照元器件来布线,不过在排元器件的时候最好按照原理图来,这样不容易交线,而且还可以使用自动连接功能节省时间

网友C:
按照原理图的各功能模块布局连线。

网友D:
网络线(飞线)是从原理图来的,采用的是就近连接,移动元器件位置网络线的连接可能就会改动到别的位置;因为是就近连接,所以可以按网络线来布线,要注意IC的滤波电容要尽量近接在电源脚上;如果需要,可以增加任何元器件并布线,不必理会原理图。

网友E:
有时候按照PCB网络布线会很乱,最好看着原理图布线

网友F:
可以用交互式布线,也可以自动布线,然后再手工调整。

网友G:
不一定要一致,只要线是连上就行  一般放在同一块区域

网友H:
肯定是和原理图一致,一般用自动布线(全部),然后再用交互布线手工修改即可。

网友I:
按网络布线一般只布你所选网络标号的,最好用交互布线,自己手工布。

网友J:
布线当然会收到原理图的网络约束,这属于是最基本的电气约束。然后会有线宽约束、差分约束(阻抗)等。比如设计时10A电流流过的线,却只用10mil的电气线,显然是会出问题的。也可以理解为原理图中的线都是理想导线,PCB中的线才是真实导线。

网友K:
网络线是按照原理图生成的,采用的是就近连接,移动元器件位置时,网络线的连接可能就会改动到别的位置,不过都是按原理图连接的;因为是就近连接,所以可以按网络线来布线!

网友L:
先用自动布线,选所有网络,然后在交互布线手动调整。

网友M:
1、要和原理图一致
2、不一致的情况下自己添加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