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注塑机 温度+加热板控制 求帮助

楼主(2021-01-21):
程序有问题,不能运行 求大神指导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emp.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silicon=P2^1;    //可控硅
sbit BZ=P1^5;         //蜂鸣器
sbit LED=P2^0;        //led标志位

uint temp,temps=26;//温度缓存变量,设定温度变量

void delay(uint us)//延时函数
{
        for(;us>0;us--);
}
void keyson()                        //按键扫描程序
{
        if(!key1&&temps<60)
        {
                delay(30);
                temps++;
                while(!key1);
        }
        if(!key2&&temps>0)
        {
                delay(30);
                temps--;
                while(!key2);
        }
}
void display()                //lcd1602显示界面
{
    LcdWriteCom(0x85);//当前温度
                LcdWriteData('C');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temp/10+0x30);
                LcdWriteData(temp%10+0x30);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0+0x45);//设置温度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temps/10+0x30);
                LcdWriteData(temps%10+0x30);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

void beep()
{
        uchar k,g;
        for (k=0;k<80;k++)
        {
                BZ=~BZ;
                for(g=0;g<200;g++);
        }
}

void main()
{
        uint i,j,flag=1,flag1;//标志位
        LcdInit();                                                                                                    //lcd1602初始化

//          LcdWriteCom(0x85);//当前温度
//                LcdWriteData('C');

        for(i=0;i<60;i++)
        temp=(float)Ds18b20ReadTemp()*0.0625;
        while(1)
        {
                temp=(float)Ds18b20ReadTemp()*0.0625;
                display();                                                                                                    //lcd1602显示界面
                keyson();                                                                                                    //按键扫描程序
                if(temp<temps)
                {
                        silicon=0;                                                                         //低于设定温度,可控硅打开
                        LED=0;
                        flag=1;
                }
                if(temp>=temps)
                {
                        silicon=1;
                        if(flag==1)flag1=1,flag=0;
                }
                if(flag1==1)                                                                            //高于设定温度,可控硅关闭,声光报警
                {
                        LED=0;
//                        BZ=0;
//                        delay(40);
//                        BZ=1;
                        beep();
                        delay(1);
                        j++;
                        if(j>35)flag1=0,j=0;
                }
                else        LED=1,BZ=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