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容转电压的运放电路

楼主:
求助一个电容转电压的运放电路,类似于FDC2114集成的电容传感器,现在需要自己搭载分立电路,但是不会搭,有望大神指教,谢谢,只需要吧C电容转为V电压线性关系的电路就好

网友A(2021-01-22):
有许多可能的方法。

1. 利用固定频率的阻抗随电容成反比的事实。 你基本上可以制造一个电阻计,但要使用交流电。 你以已知的电压和频率输入信号,然后测量得到的电压。

2. 利用电容器和电感器共同定义频率的事实。 使用带有已知电感器的被测电容器作为振荡器的频率设置部分,然后测量频率。

3.将固定电荷倾倒在电容上并测量电压。

4.将电容充电至固定电压,然后通过一个已知的电阻放电,并测量到达放电曲线上一个已知点所花费的时间,例如2/3放电。

5.使用已知的电容器查看两个电容器在一个已充电而另一个已放电后如何共享电压。

6.设置带有机器视觉系统的摄像机,该系统可提供光学字符识别并读取电容器上的标签。

7.用自己的大脑来发挥创造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许多可能的方法。

1. 利用固定频率的阻抗随电容成反比的事实。 你基本上可以制造一个电阻计,但要使用 ...

你说的这种都是方法,方法我都知道,但是我不会搭电路,个人看好你说的第四种,将采集到的微弱信号通过差分放大再用adi芯片采集,但是c转v的电路我不会搭,市面上有用555产生振荡来看电容充电时间来判断电容大小的,我感觉那个电路不靠谱,我需要非常灵敏的,用来检测液面的,采集端用条线飞出来去粘液面来检测,需要具体电路图参考,谢谢

网友A:
振荡器频率
调节电容式传感器的第二种策略是测量振荡频率的变化。 图19中的多谐振荡器(振荡器)产生的振荡频率随电容的变化而变化。 其操作和设计在AN866和AN895 [4,12]中详细介绍。

优点
•成本
•比例运算
•使用PICmicro®MCU轻松处理
缺点
•精度降低
传感器实例
•电容式湿度传感器
•电容式触摸传感器
•电容罐液位传感器

单边坡集成探测器
调节电容式传感器的第三个策略是积分电流并测量经过的时间以达到电压阈值。 图20显示了一个单斜率积分检测器。 由PICmicro®MCU控制的开关SW1在积分周期开始时将CSEN两端的电压归零。 运算放大器输出端的电压随时间线性增加。 上升速率由VREF和R1设定。 PICmicro MCU上的输出比较器会按与CSEN成比例的时间跳闸。 AN611 [13]讨论了类似的电路

图20:单斜率积分检测器
优点
•使用PICmicro®MCU轻松处理
•精度取决于VREF和R1
缺点
•成本
传感器实例
•电容式湿度传感器
•电容式触摸传感器
•电容罐液位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频率
调节电容式传感器的第二种策略是测量振荡频率的变化。 图19中的多谐振荡器(振荡器) ...

谢谢,感觉很有用,先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