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关于proteus实现语音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1-01-21):
这是一个单片机的设计
1、首先使用外部存储器实现对常用汉字的存储,不少于1000字
2、通过语音输入模块任意汉字
3、通过1602显示语音输入的汉字
然后现在要求在proteus里实现仿真,那个语音模块怎么弄,是要直接画电路图吗求解拜托了!!!
或者可以给一个思路

网友A:
仿真里面实现不了语音模块。

网友B:
根据声强改变电阻的大小,从而改变电流大小,可以用一个电位器模拟。

网友C:
可以用交流信号源代替语音,我之前就是这样仿真的

网友D:
protues模仿不了语音模块,不过你的这个设计我理解可能是这样,语音模块传给单片机的是转换好的文本了,所以这有个编码,以及和单片机的通讯格式。单片机只是一个显示功能。如果这样的话,做个串口意思下就行了

网友E(2022-04-04):
引用 网友D:
protues模仿不了语音模块,不过你的这个设计我理解可能是这样,语音模块传给单片机的是转换好的文本了,所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i4y1D7oJ
通过window 自带语音识别,然后转化为串口,在到proteus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i4y1D7oJ
通过window 自带语音识别,然后转化为串口,在到proteus ...

有这个软件吗

网友G(2022-11-07):
引用 网友D:
protues模仿不了语音模块,不过你的这个设计我理解可能是这样,语音模块传给单片机的是转换好的文本了,所 ...

大佬具体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