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DMA方式ADC采集双声道音频FFT变换显示频谱 源程序

楼主(2021-01-21):
STM32F103C8_DMA方式2路ADC采集双声道音频FFT变换显示频谱
这是一个完整的项目,没有加狗
关键点在于多路采集,FFT库函数应用,这个FFT函数用汇编优化,速度比较快。
当然,本系统速度瓶颈在画点显示。后期我采用直接写显存,就比较快了。
上段忙,这也是我对同道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LCD_Config.h"
#include "stm32_dsp.h"
#include "math.h"

#define NPT        256  //FFT采样点数

long lBUFMAG[NPT+NPT];                //存储求模后的数据[NPT+NPT/2]
long lBUFOUT[NPT];          //FFT输出序列NPT=256
long lBUFIN0[NPT];           //FFT输入系列
long lBUFIN1[NPT];           //FFT输入系列

void dsp_column0(void);
void dsp_column1(void);
void powerMag(long nfill);//计算频点幅值
void dsp_column_1(void);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16 dot);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NOFCHANEL];

int main(void)
{
        u16 i;
        uart_init(115200);
        ADCx_Init();
        delay_init();
    Lcd_Init();//初始化硬件SPI
         Lcd_Clear(BLUE);  //清屏函数

        while(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_x, 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0]/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1]/4096*3.3;
        printf("CH0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printf("CH1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for(i=0;i<NPT;i++)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_x, 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lBUFIN0[i]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0];
                                lBUFIN1[i]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1];
                   }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lBUFIN1,NPT);//调用STM32的DSP库作FFT变换
                                     powerMag(NPT);//计算频点幅值
             dsp_column1();//显示x根柱条。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lBUFIN0,NPT);//调用STM32的DSP库作FFT变换
                                                       //(FFT输出序列,输入序列,NPT=256)
                                     powerMag(NPT);//计算频点幅值
             dsp_column0();//显示x根柱条。

        }
}

//显示各频点的柱条
void dsp_column0(void)
{
   u8 i,j=80;
         for(i=1;i<161;i+=2)
           {    OLED_Fill(i,0,i,128,0x0000);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OLED_Fill(i,0,i,lBUFMAG[j],RED);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j --;
                 }
}
//显示各频点的柱条
void dsp_column1(void)
{
   u8 i,j=80;
         for(i=0;i<160;i+=2)
           {    OLED_Fill(i,0,i,128,0x0000);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OLED_Fill(i,0,i,lBUFMAG[j],GREEN);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j --;
                 }
}
//x1,y1,x2,y2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确保x1<=x2;y1<=y2 0<=x1<=127 0<=y1<=63
//dot:0,清空;1,填充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16 dot)  //可以快
{
        u8 x,y;
        for(x=x1;x<=x2;x++)
        {
                for(y=y1;y<=y2;y++)  Gui_DrawPoint(x,y,dot);//画一个点
        }
}

////////////////////////////////////////////

//计算各频点的模值
void powerMag(long nfill)   //计算频点幅值
{         int32_t lX,lY;
                uint32_t i,j;
                for (i=0; i < nfill; i++) //256
                {
                        lX= (lBUFOUT[i]<<16)>>16; /* sine_cosine --> cos */
                        lY= (lBUFOUT[i] >> 16);   /* sine_cosine --> sin */
                        {
                                        float X=  64*((float)lX)/32768;
                                        float Y = 64*((float)lY)/32768;
                                        float Mag = sqrt(X*X+ Y*Y)/nfill;  // 先平方和,再开方sqrt
                                  j= (long)(Mag*65536); //存储求模后的数据
                                  if(j>128) j=128;//避免显示越界
                                lBUFMAG[i] =j;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虽然不懂stm32,还是强烈支持一下。

网友B:
这个不错的,很好的东西。

网友C:
加油,虽然我不会玩,看看也好

网友D:
谢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