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自己画的sim900A板子做出来后和电脑通信出现这个后就不能通信了?

楼主(2021-01-21):
这是发送AT后返回的值
AT

OK

+CPIN: NOT INSERTED
OVER-VOLTAGE POWER DOWN

网友A:
提示已经很清楚了,1.没安装SIM卡 2.供电电压过高模块关机了,所以不能通讯了!

楼主:
这是发送AT后显示的:

楼主:
AT  OK  +CPIN: NOT INSERTED OVER-VOLTAGE POWER DOWN

网友B:
AT都能反应?还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