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相机“专业”设置里的MF(焦距)指示不准确?

楼主(2021-01-21):
华为手机用“专业”设置拍星空,发现聚焦到“”的效果反而不如从无限远退回一些。有没有办法调整?

网友A:
专业是相对的,比如你对超级小白来说就很专业。
专业的级别是花钱养出来的,比如同店同品牌专业相机的价格差个几倍甚至更高也是对的。
调整办法在用的人,因为工具就是给人用的

网友B:
无限远是比星空远,所以不出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是相对的,比如你对超级小白来说就很专业。
专业的级别是花钱养出来的,比如同店同品牌专业相机的价格 ...

明明焦距调节指示在”无限大“,无限远处的光点(星像)却是模糊的?回调一些相对就聚焦好了,这不是相机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限远是比星空远,所以不出奇!

星星的距离理论上不如”无限远“远,实际在相机物距的调节上有什么差别吗?实际相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是相对的,比如你对超级小白来说就很专业。
专业的级别是花钱养出来的,比如同店同品牌专业相机的价格 ...

“MF”调节

楼主(2021-03-05):
据说其他手机里的专业设置MF(手动聚焦)的“无限远”对星空拍摄聚焦也不是很准确?囊中羞涩只有一个淘汰手机无法证实。哪位朋友可以实验证实一下,不胜感激!拍摄星空一般条件:ISO800以上(视地面光情况而定)曝光时间8秒以上,相机必须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