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的空调温度控制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1-01-21):
本设计基于单片机制作了一个空调温度控制器,仿真示意图如下

包含矩阵键盘控制模块,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等

包含矩阵键盘控制模块,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等

系统要求利用单片机设计一空调温度控制器,能够实时检测并显示室温,能够利用键盘设定温度,并且和室温进行比较,当室温低于设定温度时,系统能够驱动加热系统工作,当室温高于设定温度时,系统能够驱动制冷系统工作,当两者温度相等时,不做动作。

总体方案设计
空调温度控制系统,主要要完成对温度的采集、显示以及设定等工作,从而实现对空调的控制。传统采用铂电阻充当测温器件的方案,虽然其中段测量线性度好,精度较高,但是测量电路的设计难度高 ,且测量电路系统庞大,难于调试 ,而且成本相对较高。鉴于上述原因,本系统采用DS18B20充当测温器件。外部温度信号经 DS18B20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成8位的数字信号, 通过并 口传送到单片机系统( AT89C52) 。单片机系统将接收的数字信号译码处理,通过LCD1602将温度显示出来,同时单片机系统还将完成键盘扫描 、按键温度设定、超温报警等程序的处理 ,将处理的温度信号与系统设定温度值比较,形成可以控制空调制冷、制热与停止工作三种工作状态,从而实现空调的智能化。另外,键盘输入方面,采用了软件来修正误操作输入 ,即输入的温度范围必须在系统硬件所确定的范围内,直接降低由于误操作带来的风险,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体现了人性化的系统设计原则。
系统的整体框图如图1所示:
系统要求在当前室温低于设定温度时,能够自动驱动加热系统工作 ;在当前室温高于设定温度时能够自动驱动制冷系统工作。本系统在复位后即置P2^6脚和P2^7脚为低电平,在当前室温低于设定温度时,通过置P2^7脚为高电平来驱动后级加热系统,本系统采用红色LED来代替加热系统;在当前室温高于设定温度时,通过置P2^6脚高电平来驱动后级制冷系统,本系统采用蓝色LED来代替制冷系统。
输出控制电路如图8所示。

系统总电路图如图9所示。
本系统所用的元器件清单如表1所示。
                            表1 系统所用元器件
元器件名称    数量
点触式开关    16
30pF瓷片电容    2
10uF电解电容    1
蓝色LED    1
红色RED    1
5V电源插座    1
自锁开关    1
LCD1602    1
1/4W10K电阻    3
10K可调电阻    1
AT89C52    1
DS18B20    1
12MHz晶振    1
3 软件系统设计
3.1 软件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系统软件由主程序模块、测温程序模块、键盘扫描程序模块以及液晶驱动程序模块组成。
3.2 软件流程图设计
系统软件流程图如图10所示。

系统调试
程序在Keil uVision4环境下编写,编译通过后生成.hex文件加载到Protuse下可正常运行。程序默认温度为21.0℃,Protuse下设定DS18B20的温度也为21.0℃,故开始运行时两路LED灯都不点亮。当利用键盘设定的温度高于DS18B20默认的21.0℃时,红色LED灯被点亮;当设定的温度低于DS18B20默认的21.0℃时,蓝色LED灯被点亮。
附上仿真图
当设定的温度高于DS18B20默认的21.0℃时,红色LED灯被点亮,如图11所示。
图11 红色LED灯点亮
当设定的温度低于DS18B20默认的21.0℃时,蓝色LED灯被点亮。如图12所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全局变量/////////////////////////////
float  TEMP_NOW=0.0;
float  TEMP_SET=21.0;
uint  T_Count=0;
uint  S_Count=0;
uint  P_Count=0;
uint  N_Count=0;
uint  M_Count=1;

#define                K_UP                    0X20//定义键值
#define                K_DOWN                 0X21
#define                K_CLEAR             0X24
#define                K_OK                    0X25
#define                K_ONE                    0X30
#define                K_FOUR                 0X31
#define                K_SEVEN            0X32
#define                K_POINT                 0X33
#define                K_TWO                    0X34
#define                K_FIVE                    0X43
#define                K_EIGHT                0X36
#define                K_ZERO                0X37
#define                K_THREE                0X38
#define                K_SIX                    0X40
#define                K_NINE                0X41
#define                K_SET                   0X42
extern float TEMP_NOW;
extern float TEMP_SET;
extern uint  T_Count;
extern uint  S_Count;
extern uint  P_Count;
extern uint  N_Count;
extern uint  M_Count;
extern uchar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
extern uchar set_Temp_Display_Buffer[];
extern int sel;
sbit  lcden=P2^7;//液晶使能
sbit  lcdrs=P2^6;//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DQ   =P3^7;//DS18B20数据端
sbit  XX   =P2^5;//读写选择端
sbit  cold =P2^0;//输出信号
sbit  warm =P2^1;//输出信号
uchar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   NOW: 00.0"};
uchar set_Temp_Display_Buffer[]=    {"   SET: 38.0"};
int sel=0;

uchar code KeyCodeTable[]=
{
          0x11,0x12,0x14,0x18,0x21,0x22,0x24,0x28,0x41,0x42,0x44,0x48,0x81,0x82,0x84,0x88
};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code Temperature_Char[8] = {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df_Table[]={0,1,1,2,3,3,4,4,5,6,6,7,8,8,9,9};
uchar CurrentT = 0;
uchar Temp_Value[]={0x00,0x00};
uchar Display_Digit[]={0,0,0,0};

bit DS18B20_IS_OK = 1;

void Read_Temperature();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void Comparison();
//////////////////////定时///////////////////////////////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0  ; //设置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
        TH0 = (8192-5000)/32;//单片机晶振为12MHz,机器周期为1us,t=5ms,
                      //N=5000/1=5000
        TL0 = (8192-5000)%32;
        IE  =        0x82;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8192-5000)/32;
        TL0 = (8192-5000)%32;
        if(++T_Count == 100)                   //////100为0.5s
        {
                TR0=0;
                Read_Temperature();
                Display_Temperature() ;
                T_Count=0;
                if(++P_Count == 6)
                {
                         N_Count=1;
                }
                   TR0=1;
        }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rs=0;  //选择写命令模式
        P0=com;          //将要写的命令字送到数据总线上
        delay1(5); //稍作延时以待数据稳定
        lcden=1;  //使能端给一高脉冲,因为初始化函数中已经将lcden置零
        delay1(5); //稍作延时
        lcden=0;  //将使能端置0完成高脉冲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lcdrs=1;   //选择写数据模式
        P0=date;
        delay1(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函数
{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
void Print()
{
        uchar num;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num]);
        }
        write_date(0xdf);
        write_date('C');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set_Temp_Display_Buffer[num]);
        }
        write_date(0xdf);
        write_date('C');
}

void Delay_INI(uint x)
{
        while(--x);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do
        {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
                n--;
        }while(n);
}

uchar Init_DS18B20()
  {
        uchar status;
        DQ = 1;
        Delay_INI(8);
        DQ = 0;
        Delay_INI(90);
        DQ = 1;
        Delay_INI(8);
        status=DQ;
        Delay_INI(100);
        DQ = 1;
        return status;
}

uchar ReadOneByte()
{
        uchar i,dat=0;
        DQ = 1;
        _nop_();
        for(i=0;i<8;i++)
        {
                 DQ = 0;
                dat >>= 1;
                DQ = 1;
                _nop_();
                _nop_();
                if(DQ)
                        dat |= 0X80;
                Delay(30);
                DQ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 0x01;
                Delay(5);
                DQ = 1;
                dat >>= 1;
        }
}
void Read_Temperature()
{
        if(Init_DS18B20()==1)
                DS18B20_IS_OK=0;
        else
        {
                WriteOneByte(0xcc);
                WriteOneByte(0x44);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WriteOneByte(0xbe);
                Temp_Value[0] = ReadOneByte();
                Temp_Value[1] = ReadOneByte();
                DS18B20_IS_OK=1;
        }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
        uchar t = 150, ng = 0;
        if((Temp_Value[1]&0xf8)==0xf8)
        {
                 Temp_Value[1] = ~Temp_Value[1];
                Temp_Value[0] = ~Temp_Value[0]+1;
                if(Temp_Value[0]==0x00)
                        Temp_Value[1]++;
                ng = 1;
        }
        Display_Digit[0] = df_Table[Temp_Value[0]&0x0f];
        CurrentT = ((Temp_Value[0]&0xf0)>>4) | ((Temp_Value[1]&0x07)<<4);
        Display_Digit[3] = CurrentT/100;
        Display_Digit[2] = CurrentT%100/10;
        Display_Digit[1] = CurrentT%1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Display_Digit[0] + '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9]  = Display_Digit[1] + '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8]  = Display_Digit[2] + '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7]  = Display_Digit[3] + '0';

        TEMP_NOW=Display_Digit[2]*10+Display_Digit[1]+Display_Digit[0]*0.1         ;

        if(Display_Digit[3] == 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7]  = ' ';
        if(Display_Digit[2] == 0&&Display_Digit[3]==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8]  = ' ';
        if(ng)
        {
                TEMP_NOW=-(Display_Digit[2]*10+Display_Digit[1]+Display_Digit[0]*0.1);

                 if(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8]  == ' ')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8]  = '-';
                else if(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7]  == ' ')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7]  = '-';
                else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6]  = '-';
        }
}
void Delay_key()
{
        uchar i;
        for(i=0;i<200;i++);
}

uchar Keys_Scan()
{
        uchar sCode,kCode,k;
        P1 = 0xf0;
        if((P1&0xf0)!=0xf0)
        {
                 Delay_key();
                if((P1&0xf0)!=0xf0)
                {
                         sCode = 0xfe;
                        for(k=0;k<4;k++)
                        {
                                 P1 = sCode;
                                if((P1&0xf0)!=0xf0)
                                {
                                         kCode = ~P1;
                                        if(kCode == KeyCodeTable[0]) return K_ONE;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1]) return K_TWO;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2]) return K_THREE;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3]) return K_FOUR;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4]) return K_FIVE;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5]) return K_SIX;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6]) return K_SEVEN;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7]) return K_EIGHT;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8]) return K_NINE;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9]) return K_UP;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10]) return K_DOWN;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11]) return K_CLEAR;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12]) return K_OK;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13]) return K_ZERO;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14]) return K_POINT;
                                        else if(kCode == KeyCodeTable[15]) return K_SET;
                                }
                                else
                                        sCode = _crol_(sCode,1);
                        }
                }
        }
        return -1;
}
void set_num()
{
        uchar key;
        if(sel==0)
        {
                key = Keys_Scan();
                if(K_CLEAR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CLEAR);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 ='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 48(0)49(1)50(2)51(3)52(4)53(5)54(6)55(7)56(8)57(9)
                        M_Count=0;
                        cold=0;
                        warm=0;
                }
                if(K_UP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UP);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47)&&(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57))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1;
                        }
                        else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57)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48;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9]>47)&&(set_Temp_Display_Buffer[9]<57))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1;
                                }
                                else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9]==57)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48;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8]>47)&&(set_Temp_Display_Buffer[8]<57))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1;
                                        }
                                        else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8]==57)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48;
                                        }
                                }
                        }
                }
                if(K_DOWN == key)                                                                  // 48(0)49(1)50(2)51(3)52(4)53(5)54(6)55(7)56(8)57(9)
                {
                        while(Keys_Scan() == K_DOWN);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48)&&(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58))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1;
                        }
                        else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48)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57;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9]>48)&&(set_Temp_Display_Buffer[9]<58))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1;
                                }
                                else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9]==48)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57;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8]>48)&&(set_Temp_Display_Buffer[8]<58))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1;
                                        }
                                        else if(set_Temp_Display_Buffer[8]==48)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57;
                                        }
                                }
                        }
                }
                if(K_ON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ON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1';
                        sel++;
                }
                if(K_TWO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TWO);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2';
                        sel++;
                }
                if(K_THRE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THRE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3';
                        sel++;
                }
                if(K_FOUR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FOUR);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4';
                        sel++;
                }
                if(K_FIV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FIV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5';
                        sel++;
                }
                if(K_SIX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SIX);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6';
                        sel++;
                }
                if(K_SEVEN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SEVEN);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7';
                        sel++;
                }
                if(K_EIGHT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EIGHT);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8';
                        sel++;
                }
                if(K_NIN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NIN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9';
                        sel++;
                }
                if(K_ZERO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ZERO);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0';
                        sel++;
                }
                if(K_OK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OK);
                        TEMP_SET=(set_Temp_Display_Buffer[8]-48)*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9]-48)+(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48)*0.1;
                        sel=0;
                        M_Count=1;
                }
        }
        if(sel==1)
        {
                key = Keys_Scan();
                if(K_CLEAR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CLEAR);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 ='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M_Count=0;
                        cold=0;
                        warm=0;
                        sel=0;
                }
                if(K_ON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ON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1';
                        sel++;
                }
                if(K_TWO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TWO);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2';
                        sel++;
                }
                if(K_THRE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THRE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3';
                        sel++;
                }
                if(K_FOUR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FOUR);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4';
                        sel++;
                }
                if(K_FIV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FIV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5';
                        sel++;
                }
                if(K_SIX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SIX);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6';
                        sel++;
                }
                if(K_SEVEN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SEVEN);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7';
                        sel++;
                }
                if(K_EIGHT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EIGHT);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8';
                        sel++;
                }
                if(K_NIN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NIN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9';
                        sel++;
                }
                if(K_ZERO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ZERO);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0';
                        sel++;
                }
        }
        if(sel==2)
        {
                key = Keys_Scan();
                if(K_CLEAR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CLEAR);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 ='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M_Count=0;
                        cold=0;
                        warm=0;
                        sel=0;
                }
                if(K_POINT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POINT);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sel++;
                }
        }
        if(sel==3)
        {
                key = Keys_Scan();
                if(K_CLEAR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CLEAR);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 ='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M_Count=0;
                        cold=0;
                        warm=0;
                        sel=0;
                }
                if(K_ON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ON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1';
                        sel++;
                }
                if(K_TWO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TWO);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2';
                        sel++;
                }
                if(K_THRE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THRE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3';
                        sel++;
                }
                if(K_FOUR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FOUR);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4';
                        sel++;
                }
                if(K_FIVE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FIVE);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5';
                        sel++;
                }
                if(K_SIX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SIX);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6';
                        sel++;
                }
                if(K_SEVEN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SEVEN);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7';
                        sel++;
                }
                if(K_EIGHT == key)
                {
                        while(Keys_Scan() == K_EIGHT);
                        set_Temp_Display_Buffer[8]=set_Temp_Display_Buffer[9]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9]=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0]=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 ;
                        set_Temp_Display_Buffer[11]='8';
                        sel++;
                }
                if(K_NINE == key)
                {
……………………

本系统所设计的空调温度控制器仅对温度部分实现了控制,但对于实际空调中的模式选择以及定时运行等工作过程还无法实现,希望在以后的学习研究中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A(2021-08-21):
ds18b20要加个上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