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些 帮忙解释一下这些函数的 意思,跪谢!

楼主(2021-01-22):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TP_enable  1
#include "ASCLL_CHAR.h"
#include "read_write_control.h"
#include "7789S_init.h"
//#include "TP.h"
#include "photo.h"
//#include "ID_error.h"
sbit KEY4=P1^4;
sbit KEY3=P1^5;
sbit KEY2=P1^6;// sfr CLK_DIV=0X97;
uchar one=0,two=0,three=0,four=0;//计算十六进制数组

//*********************************************************
void set_windows_x(uint x_strat_add,uint x_end_add)
{
        write_comm(0x2A);
        write_data(x_strat_add>>8);
        write_data(x_strat_add&0xFF);
        write_data(x_end_add>>8);
        write_data(x_end_add&0xFF);
}

void set_windows_y(uint y_strat_add,uint y_end_add)
{
        write_comm(0x2B);
        write_data(y_strat_add>>8);
        write_data(y_strat_add&0x00FF);
        write_data(y_end_add>>8);
        write_data(y_end_add&0x00FF);
}

//*****************************灰阶
void display_gray()
{uint gray=0;
unsigned char up,DOWN,x,i;
         set_windows_x(0x0000,0x00eF);        //set windows to 128
     set_windows_y(0x0000,0x0013F);        //set windows to 160
write_comm(0x2C);
  CS1=0;
for(up=0;up<160;up++)//1.44  64
{  for(i=0;i<16;i++)
   {for(x=0;x<15;x++)
         {
//            write_data(gray); //serial enable high 8bit

                display_only(gray>>8,gray);
//                display_sixten(gray);

         }
   gray+=0x1082;
   }
   gray=0;
}
/********************************************/
        for(DOWN=0;DOWN<50;DOWN++)//1.44  21
        {
         for(x=0;x<120;x++)
        { //        write_data(0xff); //serial enable high 8bit
                display_sixten(0xFFFF);

        //write_data(0xff),write_data(0xff);
        }
         for(x=0;x<120;x++)
        {
        //write_data(0); //serial enable high 8bit
                display_sixten(0X0000);
        //write_data(0x00),write_data(0x00);
        }
        }

        for(DOWN=0;DOWN<60;DOWN++)//1.44  22
        {

        for(x=0;x<30;x++)
        {
        //        write_data(0xff); //serial enable high 8bit
                display_sixten(0xFFFF);
        //write_data(0xFF),write_data(0xFF);
        }

        for(x=0;x<60;x++)
        {  // write_data(0xEF); //serial enable high 8bit
                display_sixten(0xEF7D);

        }

        for(x=0;x<30;x++)
        {
                display_sixten(0xFFFF);
        //write_data(0xff),write_data(0xff);
        }

        for(x=0;x<30;x++)
        {
                display_sixten(0x0000);
        //write_data(0x00),write_data(0x00);
        }
        for(x=0;x<60;x++)
        {
                display_sixten(0x1082);
        //write_data(0x10),write_data(0x82);
        }
        for(x=0;x<30;x++)
        {
                display_sixten(0x0000);
        //write_data(0x00),write_data(0x00);
        }
        }

        for(DOWN=0;DOWN<50;DOWN++) //1.44 21
        {
          for(x=0;x<120;x++)
        {
                display_sixten(0xFFFF);
        //write_data(0xff),write_data(0xff);
        }
          for(x=0;x<120;x++)
        {
                display_sixten(0x0000);
//        write_data(0x00),write_data(0x00);
        }
        }
CS1=1;
}
void row_32gray()
{  uchar i;
   uint gray=0,y;
   write_comm(0x2c);
   for(i=0;i<32;i++)
     { for(y=0;y<2400;y++)
            display_sixten(gray);
                gray+=0x0841;
                }
                gray=0;
                 }
//**************************************************//
void column_32gray()
{uint gray=0;
unsigned char up,x,i;
write_comm(0x2C);
for(up=0;up<160;up++)//1.44  64
{  for(i=0;i<30;i++)
   {for(x=0;x<8;x++)
          display_sixten(gray);
   gray+=0x0841;
   }
gray=0;
}
gray=0xffff;
for(up=0;up<160;up++)//1.44  64
{  for(i=0;i<30;i++)
   { for(x=0;x<8;x++)
         display_sixten(gray);
         gray-=0x0841;
   }
           gray=0xffff;
  }
  gray=0;
}
//***************************************************

void display_char()                                          // .
{        uchar  code display_error_char[]="ID      OK";//字符串
    uchar  code display_ID[]="ID: ";
        uint char_number,r_char,j,k,x=0,y=0;
        uchar control,count_char=0,l;
        uchar read_ascii_char[16];
        uchar table[13];
        char_number=strlen(display_error_char); //计算char的个数
        for(control=0;control<char_number;control++)
        {  r_char=(unsigned int)(display_error_char[control])*16;//计算char的首地址
                if(count_char==21)
                {   y+=16;
                    x=0;
                count_char=0;
                }
                for(j=0;j<16;j++) //8bit*16char
                {
                        read_ascii_char[j]=ASCII[r_char+j];
                }
                set_windows_x(1+x,x+8);
                set_windows_y(1+y,y+16);
                write_comm(0x2c);
                for(k=0;k<16;k++)
                { for(l=0;l<8;l++)
                        {
                        if(read_ascii_char[k]&(0x80>>l))
                                 display_sixten(0x001F);
                                else
                                display_sixten(0x0000);
                        }
                }
                x+=8;
                count_char++;
                }

           count_char=0;
           x=0;y=0;
        char_number=strlen(display_ID); //计算char的个数
        for(control=0;control<char_number;control++)
        {  r_char=(unsigned int)(display_ID[control])*16;//计算char的首地址
                if(count_char==21)
                {   y+=16;
                    x=0;
                count_char=0;
                }
                for(j=0;j<16;j++) //8bit*16char
                {
                        read_ascii_char[j]=ASCII[r_char+j];
                }
                set_windows_x(1+x,x+8);
                set_windows_y(49+y,y+64);
                write_comm(0x2c);
                for(k=0;k<16;k++)
                { for(l=0;l<8;l++)
                        {
                        if(read_ascii_char[k]&(0x80>>l))
                                 display_sixten(0x001F);
                                else
                                display_sixten(0x0000);
                        }
                }
                x+=8;
                count_char++;
                }
//**********************************************************
    count_char=0;
           x=0;y=0;
         table[0]='0';
         table[1]='x';
         table[2]=asc_table[r_data[1]>>4];
         table[3]=asc_table[r_data[1]&0x0f];
         table[4]=' ';
         table[5]='0';
         table[6]='x';
         table[7]=asc_table[r_data[2]>>4];
         table[8]=asc_table[r_data[2]&0x0F];
        for(control=0;control<9;control++)
        {  r_char=(unsigned int)(table[control])*16;//计算char的首地址
                if(count_char==21)
                {   y+=16;
                    x=0;
                count_char=0;
                }
                for(j=0;j<16;j++) //8bit*16char
                {
                        read_ascii_char[j]=ASCII[r_char+j];
                }
                set_windows_x(26+x,x+33);
                set_windows_y(49+y,y+65);
                write_comm(0x2c);
                for(k=0;k<16;k++)
                { for(l=0;l<8;l++)
                        {
                        if(read_ascii_char[k]&(0x80>>l))
                                 display_sixten(0xF800);
                                else
                                display_sixten(0x0000);
                        }
                }
                x+=8;
                count_char++;
                }
//*******************************************************//
count_char=0;
           x=0;y=0;
         table[9]='0';
         table[10]='x';
         table[11]=asc_table[r_data[3]>>4];
         table[12]=asc_table[r_data[3]&0x0F];
        for(control=9;control<13;control++)
        {  r_char=(unsigned int)(table[control])*16;//计算char的首地址
                if(count_char==21)
                {   y+=16;
                    x=0;
                count_char=0;
                }
                for(j=0;j<16;j++) //8bit*16char
                {
                        read_ascii_char[j]=ASCII[r_char+j];
                }
                set_windows_x(26+x,x+33);
                set_windows_y(66+y,y+82);
                write_comm(0x2c);
                for(k=0;k<16;k++)
                { for(l=0;l<8;l++)
                        {
                        if(read_ascii_char[k]&(0x80>>l))
                                 display_sixten(0xF800);
                                else
                                display_sixten(0x0000);
                        }
                }
                x+=8;
                count_char++;
                }

             count_char=0;
        }

//***********************************************888
void display_photo()
{        uint j,k;
        uint x,y,l=0,n=0;

        set_windows_x(0,239);        //set windows to 120
        set_windows_y(0,319);        //set windows to 160
        write_comm(0xc6);
        write_data(0x02);
        write_comm(0x2C);

        CS1=0;
        for(y=0;y<80;y++)
        {
        for(x=0;x<120;x++)
        {
        display_only(0x00,0x00);

        }
    for(x=0;x<120;x++)
        {
   display_only(0x00,0x00);
        }

        }
        for(y=0;y<160;y++)
        {
        for(x=0;x<120;x++)
        {
        display_only(photo1[y*240+l],photo1[y*240+l+1]);
    l=l+2;
        }
    for(x=0;x<120;x++)
        {
        display_only(photo1[y*240+j],photo1[y*240+j+1]);
        j=j+2;}
        l=0;j=0;

        }
for(y=0;y<80;y++)
        {
        for(x=0;x<120;x++)
        {
        display_only(0x00,0x00);

        }
    for(x=0;x<120;x++)
        {
   display_only(0x00,0x00);
        }

        }
        CS1=1;
}

//void display_photo()
//{    uchar j,k;
//        uint x,y,l=0,n=0;
//                set_windows_x(0x0000,0x00eF);        //set windows to 128
//        set_windows_y(0x0000,0x0013F);        //set windows to 160
//        for(j=0;j<2;j++)
//  {  for(k=0;k<2;k++)
//         {
//         set_windows_x(0+l,l+119);        //set windows to 120
//         set_windows_y(0+n,n+159);        //set windows to 160
//        write_comm(0x2C);
//        for(y=0;y<160;y++)
//        for(x=0;x<240;x++)
//        {
//        display_only(photo1[y*240+x],photo1[y*240+x+1]);
//                x++;}
//          l+=120;
//          }
//         l=0;
//  n+=160;
//   }
//        }

//************************************************************************
void display_bar_rgb()
{ uchar i;
uint colour,j=0;
uint *temp;
temp=colournum;

set_windows_x(0x0000,0x00eF);        //set windows to 128
set_windows_y(0x0000,0x0013F);        //set windows to 160
                 write_comm(0x2C);

for(j=0;j<106;j++)
     for(i=0;i<240;i++)
    {
        display_only(0xf8,0x00);
    }
for(j=0;j<106;j++)
     for(i=0;i<240;i++)
    {
        display_only(0x07,0xe0);
    }
for(j=0;j<108;j++)
     for(i=0;i<240;i++)
    {
        display_only(0x00,0x1F);
    }
}
void display_w()
{
        uint i,k;
        set_windows_x(0x0000,0x00eF);        //set windows to 128
        set_windows_y(0x0000,0x0013F);        //set windows to 160
        write_comm(0x2C);
        for(i=0;i<320;i++)
         {  for(k=0;k<240;i++)
         display_sixten(0x2945); }

}
//*********************************
void display_temp(uchar vcom)
{  uint count1,read_char, x1, j,k;//l;//IC_modul;
        uchar control;
        uint l=0,n=0;
        uchar read_ascii_char[16];
        uchar table[4];
        table[0]='0';
        table[1]='x';
   table[2]=asc_table[vcom>>4];
  table[3]=asc_table[vcom&0x0f];
//        start_y=2;
   // set_start_x=5;
//        count_x=8;
        for(control=0;control<4;control++)
        {
                read_char=(unsigned int)(table[control])*16;
                if(l==160)
                {n+=16;
                l=0;
                }
                for(j=0;j<16;j++) //8bit*16char
                {
                        read_ascii_char[j]=ASCII[read_char+j];
                }
                set_windows_x(2+l,l+9);
                set_windows_y(5+n,n+20);
                write_comm(0x2c);
                for(k=0;k<16;k++)
                {
                        for(x1=0;x1<8;x1++)
                        {

                                if(read_ascii_char[k]&(0x80>>x1))
                                 display_sixten(0xf800);
                                else
                                display_sixten(0x0000);
                        }
                }
                l+=8;

        }
}
//**************888888888

void display_point(uint x,uint y,uint colour)
{
    set_windows_x(x,x);
    set_windows_y(y,y);
    write_comm(0X2C);
        display_sixten(colour);
        DBL=0xff; DBH=0xff;

   }
void display_WHITE()
{
        uint i,k;
        set_windows_x(0x0000,0x00eF);        //set windows to 128
        set_windows_y(0x0000,0x0013F);        //set windows to 160
        write_comm(0x2C);
        for(i=0;i<240;i++)
        display_only(0x29,0x45);

        for(i=0;i<318;i++)//144 plaese set 126,177 plaese set 158
        {
                display_only(0x29,0x45);
                for(k=0;k<238;k++)
                display_only(0x29,0x45);

                display_only(0x29,0x45);
        }
        for(i=0;i<240;i++)
        display_only(0x29,0x45);

}

void display_r()
{
        uint i,k;
        set_windows_x(0x0000,0x00eF);        //set windows to 128
        set_windows_y(0x0000,0x0013F);        //set windows to 160
        write_comm(0x2C);

for(k=0;k<80;k++)
{        for(k=0;k<2;k++)
        {        for(i=0;i<120;i++)
                {
                 display_only(0xf8,0x00);
                 display_only(0xf8,0x00);
                 }
         }
        for(k=0;k<2;k++)
        {        for(i=0;i<120;i++)
                {display_only(0xf8,0x00);
                 display_only(0xf8,0x00);

                 }
         }
}

}

void display_charNG()                                          // .
{        uchar  code display_error_char[]="ID       NG";//字符串
    uchar  code display_ID[]="ID: ";
        uint char_number,r_char,j,k,x=0,y=0;
        uchar control,count_char=0,l;
        uchar read_ascii_char[16];
        uchar table[13];
        char_number=strlen(display_error_char); //计算char的个数
        for(control=0;control<char_number;control++)
        {  r_char=(unsigned int)(display_error_char[control])*16;//计算char的首地址
                if(count_char==21)
                {   y+=16;
                    x=0;
                count_char=0;
                }
                for(j=0;j<16;j++) //8bit*16char
                {
                        read_ascii_char[j]=ASCII[r_char+j];
                }
                set_windows_x(1+x,x+8);
                set_windows_y(1+y,y+16);
                write_comm(0x2c);
                for(k=0;k<16;k++)
                { for(l=0;l<8;l++)
                        {
                        if(read_ascii_char[k]&(0x80>>l))
                                 display_sixten(0x001F);
                                else
                                display_sixten(0x0000);
                        }
                }
                x+=8;
                count_char++;
                }

           count_char=0;
           x=0;y=0;
        char_number=strlen(display_ID); //计算char的个数
        for(control=0;control<char_number;control++)
        {  r_char=(unsigned int)(display_ID[control])*16;//计算char的首地址
                if(count_char==21)
                {   y+=16;
                    x=0;
                count_char=0;
                }
                for(j=0;j<16;j++) //8bit*16char
                {
                        read_ascii_char[j]=ASCII[r_char+j];
                }
                set_windows_x(1+x,x+8);
                set_windows_y(49+y,y+64);
                write_comm(0x2c);
                for(k=0;k<16;k++)
                { for(l=0;l<8;l++)
                        {
                        if(read_ascii_char[k]&(0x80>>l))
                                 display_sixten(0x001F);
                                else
                                display_sixten(0x0000);
                        }
                }
                x+=8;
                count_char++;
                }
//**********************************************************
    count_char=0;
           x=0;y=0;
         table[0]='0';
         table[1]='x';
         table[2]=asc_table[r_data[1]>>4];
         table[3]=asc_table[r_data[1]&0x0f];
         table[4]=' ';
         table[5]='0';
         table[6]='x';
         table[7]=asc_table[r_data[2]>>4];
         table[8]=asc_table[r_data[2]&0x0F];
        for(control=0;control<9;control++)
        {  r_char=(unsigned int)(table[control])*16;//计算char的首地址
                if(count_char==21)
                {   y+=16;
                    x=0;
                count_char=0;
                }
                for(j=0;j<16;j++) //8bit*16char
                {
                        read_ascii_char[j]=ASCII[r_char+j];
                }
                set_windows_x(26+x,x+33);
                set_windows_y(49+y,y+65);
                write_comm(0x2c);
                for(k=0;k<16;k++)
                { for(l=0;l<8;l++)
                        {
                        if(read_ascii_char[k]&(0x80>>l))
                                 display_sixten(0xF800);
                                else
                                display_sixten(0x0000);
                        }
                }
                x+=8;
                count_char++;
                }
//*******************************************************//
count_char=0;
           x=0;y=0;
         table[9]='0';
         table[10]='x';
         table[11]=asc_table[r_data[3]>>4];
         table[12]=asc_table[r_data[3]&0x0F];
        for(control=9;control<13;control++)
        {  r_char=(unsigned int)(table[control])*16;//计算char的首地址
                if(count_char==21)
                {   y+=16;
                    x=0;
                count_char=0;
                }
                for(j=0;j<16;j++) //8bit*16char
                {
                        read_ascii_char[j]=ASCII[r_char+j];
                }
                set_windows_x(26+x,x+33);
                set_windows_y(66+y,y+82);
                write_comm(0x2c);
                for(k=0;k<16;k++)
                { for(l=0;l<8;l++)
                        {
                        if(read_ascii_char[k]&(0x80>>l))
                                 display_sixten(0xF800);
                                else
                                display_sixten(0x0000);
                        }
                }
                x+=8;
                count_char++;
                }

             count_char=0;
        }

//***********************************************888

void display_f()
{
        uint i,k;
        set_windows_x(0x0000,0x00eF);        //set windows to 128
        set_windows_y(0x0000,0x0013F);        //set windows to 160
        write_comm(0x2C);

for(k=0;k<80;k++)
{        for(k=0;k<2;k++)
        {        for(i=0;i<120;i++)
                {
                 display_only(0xf8,0x1f);
                 display_only(0x07,0xe0);
                 }
         }
        for(k=0;k<2;k++)
        {        for(i=0;i<120;i++)
                {display_only(0x07,0xe0);
                 display_only(0xf8,0x1f);

                 }
         }
}

}
//******************************//
void display(uint w)
{
        uint i,k;
        set_windows_x(0x0000,0x00eF);        //set windows to 128
        set_windows_y(0x0000,0x0013F);        //set windows to 160
        write_comm(0x2C);

        for(k=0;k<320;k++)
        {        for(i=0;i<240;i++)
                {
                         display_sixten(w);

                 }
         }

}

void Dispclostall(void)
{ uint COL=240,ROW=320;
        unsigned int i,j;

set_windows_x(0,COL-1);        //set windows to 128
set_windows_y(0,ROW-1);        //set windows to 160
        write_comm(0x2C);
for(i=0;i<ROW/5;i++)
        {
                for(j=0;j<COL;j++)
                {                 display_only(0x84,0x10);}
        }

        for(i=0;i<ROW/5;i++)
        {
                for(j=0;j<COL/3;j++)
                {                 display_only(0x84,0x10);}
                for(j=0;j<(COL/3+COL%3);j++)
                {         display_only(0x00,0x00);}
                for(j=0;j<COL/3;j++)
                {                 display_only(0x84,0x10);}
        }

for(i=0;i<(ROW/5+ROW%5);i++)
        {
                for(j=0;j<COL;j++)
                {                 display_only        (0x84,0x10);}
        }

        for(i=0;i<ROW/5;i++)
        {
                for(j=0;j<COL/3;j++)
                {                         display_only(0x84,0x10);}
                for(j=0;j<(COL/3+COL%3);j++)
                {                 display_only(0xFF,0xFF);}
                for(j=0;j<COL/3;j++)
                {                 display_only(0x84,0x10);}
        }

for(i=0;i<ROW/5;i++)
        {
                for(j=0;j<COL;j++)
                {                 display_only(0x84,0x10);}
        }

}

void waitkey(void)
//{
//        if(        KEY4&1        )
//        {delay(10);}
//  else
//        {        while(!KEY4)
//   {
//    delay(100);
//   }
// }
//}
{

  if(KEY4)
   {
            delay(10);
           while(KEY4)
           {
                        if(~KEY4)
                        {
                                delay(10);
                                break;
                        }
                        else
                        {
                                delay(10);
                        }
                }

        }

}

//***********************************************
void main()
{  uchar vcom=0x10;
   r_datum=1;

  IC7789_CM_init();
        read_ID(0x04,4);
        delay(10);
  if((r_data[0]==0X85)&(r_data[1]==0X85)&&(r_data[2]==0X52) )
        {
//                display_char();
//            display_gray();
//                   display(0xFFFF);
//                delay(800);waitkey();delay(800);
//                display(0x0000);
//                delay(800);waitkey();delay(800);
//                display(0x52CD);
//                delay(800);waitkey();delay(800);
//                Dispclostall();
//                display_char2();
//                delay(300);waitkey();delay(300);
//                delay(300);waitkey();
//                display_black();
//                delay(300);waitkey();
//                display_gray();
//                delay(300);waitkey();
//                display_bar_rgb();
//                delay(300);waitkey();delay(300);

//                display_char();
//            display_gray();
//                delay(800);
//                display(0xFFFF);
//                delay(300);//waitkey();delay(300);
//                display(0x0000);
//                delay(300);
//                display_char();
//            delay(800);waitkey();delay(800);
//                delay(2000);//waitkey();delay(300);
//                display(0xff9912);
//                delay(300);//waitkey();delay(300);
//                display(0x2104);
//                delay(300);
//                display(0x4208);
//                delay(300);
                display_photo();
                delay(800);waitkey();delay(800);
                display_black();

        }

//        else
        {
//                display(0xF800);
//                display_charNG();
        }
//     while(1);
}

网友A:
显示屏的驱动代码。明显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你自己懒。这样的问题要么自己想办法

网友B:
看在你跪的份上,给你解释一下,这些function就是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

网友C:
这些要结合器件的资料仔细看。

网友D:
这个要多方面的查资料,要看他具体能干嘛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