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单片机怎么接8组灯珠

楼主(2021-01-22):
STC15F104E单片机6脚为输出脚,,,那么LED流水有8组灯珠,线路板应该怎么画 ,求指教

网友A:
5脚和6脚是串行口,5脚接74164的CLK 6脚接74164的A和B,74164的Q0-Q7接发光二极管,问题得以解决

网友B:
你是要画原理图还是PCB,问题说的不清楚

网友C:
简单 2*4=8   3*3=9

网友D:
STC15F104E单片机有6个I/O口,用查理复用法最多可以驱动30个LED。

网友E:
类似矩阵键盘接法就行,光立方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