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单片机看门狗不复位问题

楼主(2021-01-22):
使用stc8a8k单片机,加看门狗,测试时不加请看门狗语句大概每8s秒复位一次,在程序中涉及到延时的地方加了看门狗清零语句。设备正常运行几天后程序停在某一while(!a)不再往下执行,while中也没有看门狗清零语句,但看门狗没有起到复位作用,程序一直停在那儿不复位,请问哪为大侠帮助解疑?

网友A:
是不是在定时中断中喂狗了?

网友B:
说明程序有漏洞,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定时中断中喂狗了?

用定时器做的延时是5s,看门狗设置的8s,所以没在定时中断中喂狗。打印测试信息程序走到一处停下来了,后面的打印信息不再有,但看门狗没有复位

网友C:
没在定时中断中,打印测试信息程序走到一处停下来了,后面的打印信息不再有,看门狗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