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小弟指点一下迷津。由于刚刚上手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1-22):
有一台风扇,上电时蜂鸣器长响一声(200ms)
有1个触摸开关按钮和一个风速触摸按钮。
按一下开关,风扇打开,默认1挡,再按一下开关,风扇关闭。
当风扇关闭时,按风速按钮,无反应
当风扇打开时,按一下风速按钮,风速变2挡,再按一下风速按钮,风速变3挡,再按一下风速按钮,
风速又变回1挡,无限循环
无论风速在哪个挡,只要按下开关键,都关闭
没按一次按钮,蜂鸣器嘀一声(100ms)

以上功能说明我想通过流程图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内功不够。麻烦大家帮帮忙指教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视频百度下载:https://pan.baidu.com/s/1qY6X3eG
资料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bp4HLl9
给你发两个百度盘网址 希望对你的问题有帮助

网友B:
当内功不够时,先从一个一个的IO口控制开始,不要搞太复杂的控制

网友C:
有画流程图的时间都可以写完代码了。
//程序适合STC15W104,时钟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单片机头文件
sfr AUXR=0x8E;                                                   //辅助寄存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
//输入输出端口定义
sbit key1=P3^0;                                                //开关
sbit key2=P3^1;                                                //调速
sbit OUT1=P3^2;                                                //风速1挡
sbit OUT2=P3^3;                                                //风速2挡
sbit OUT3=P3^4;                                                //风速3挡
sbit Buzzer=P3^5;                                                //蜂鸣器
//全局变量声明
bit   Switch=0;                                                //开关机标志位
uchar Speed=0;                                                //速度控制变量
uint  num;
/*------------------------
    初始化定时器
------------------------*/
void Timer0Init()                //2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A;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T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keyscan()
{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计数变量
        if(!key1||!key2)                                //检测有按键操作
        {
                if(++count>=1400 && key_sign==0)//消抖延时
                {
                        key_sign=1;                                //按键状态标志置1
                        num = 400;                                //蜂鸣器响100ms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if(!key1)                                //检测开关键按下
                        {
                                Switch=~Switch;                //开关机标志位取反
                                if(Switch)
                                        Speed=1;                        //默认1挡
                                else Speed=0;                        //停
                        }
                        if(!key2 && Switch==1)        //检测调速键按下并且开机有效
                        {
                                Speed++;
                                if(Speed>=4)                        //循环调速
                                        Speed=1;
                        }
                }
        }
        else
        {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num=800;//蜂鸣器响200ms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switch(Speed)
                {
                        case 0: OUT1=1;OUT2=1;OUT3=1;break;//停止
                        case 1: OUT1=0;OUT2=1;OUT3=1;break;//1挡
                        case 2: OUT1=1;OUT2=0;OUT3=1;break;//2挡
                        case 3: OUT1=1;OUT2=1;OUT3=0;break;//3挡
                }
        }
}
/*----------------------------
中断服务函数(驱动无源蜂鸣器)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count=0;                        //计数变量
        count++;
        Buzzer=~Buzzer;                                //驱动无源蜂鸣器
        if(count>=num)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count=0;                                                //清0
                Buzzer=1;                                        //复位
        }
}

网友D:
单片机应用编程,必须先有正确的硬件平台,控制软件随着硬件平台而变。就楼主的问题,如果是弱电控制,可以用计数的方法实现,电源开关计数在0和1之间循环,0关风扇,1启动风扇并作为调速的必要条件。调速开关在0,1,2(或1,2,3)之间循环,0对应1档,1对应2档,2对应3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画流程图的时间都可以写完代码了。

大神,这个代码可以用STC8G的单片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画流程图的时间都可以写完代码了。

程序中这句的主要起什么作用呢?每一种芯片是不一样的吗?
sfr AUXR=0x8E;                                                   //辅助寄存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程序中这句的主要起什么作用呢?每一种芯片是不一样的吗?
sfr AUXR=0x8E;                             ...

把程序复制到keil,编译,没问题。注释掉你不懂的这一行。看看提示哪有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程序中这句的主要起什么作用呢?每一种芯片是不一样的吗?
sfr AUXR=0x8E;                             ...

你没有仔细看最前面的注释:程序适合STC15W104。考虑楼主用8脚芯片,所以推荐此型号。51头文件没有AUXR寄存器。所以要定义此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神,这个代码可以用STC8G的单片机吗?

同一公司产品,没用什么特殊功能,原则上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把程序复制到keil,编译,没问题。注释掉你不懂的这一行。看看提示哪有错误

请问一下使用STC8F的芯片,编译后出现重新定义是怎么回事?注译掉这行代码又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一公司产品,没用什么特殊功能,原则上没有问题。

刚试了一下8F的芯片可以用。

网友G:
代码发出来,看下又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使用STC8F的芯片,编译后出现重新定义是怎么回事?注译掉这行代码又可以。

STC8F.H头文件里已包含sfr AUXR=0x8E;当然会提示重复定义。注释掉即可。

网友H:
学习C51半个月,一个计时小程序写不出来。书能看懂,自己写就是写不出来,被PLC编程逻辑固化了,用C语言写,总是不对,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应用编程,必须先有正确的硬件平台,控制软件随着硬件平台而变。就楼主的问题,如果是弱电控制,可 ...

能不能帮忙画一下流程图呢,方便理解。我现在想不到怎么画流程图。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画流程图的时间都可以写完代码了。

感谢大师的指教,小弟我刚刚接触单片机不久,我想通过流程图的方式来增强理解算法的问题。能不能帮帮忙画一下呢

网友I:
这里有很多优秀的单片机专家提供建议。 很有帮助。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有画流程图的时间都可以写完代码了。

AUXR=0X8E先把16进制换成2进制,10001110,这个是规定寄存器的功能。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的指教,小弟我刚刚接触单片机不久,我想通过流程图的方式来增强理解算法的问题。能不能帮帮忙画 ...

流程图就这样。

网友L:
你可以先用仿真的方法,这样就不用搭建硬件,由易到难,仿真能实现,硬件上基本就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