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与IAP15w4k单片机的程序能共用吗?

楼主(2021-01-22):
STC15w4k与IAP15w4k 的软件有什么区别吗?能用STC15w4k编译出来的软件烧入IAP15w4k的芯片吗?

网友A:
基本上可以共用的

网友B:
Flash 读写地址不同,其他影响不大。

网友C:
STC15w4k与IAP15w4k功能和端口初始状态相同,一样使用。主要区别在IAP15w4k没有设专用EEPROM区,所有用户程序区都可以用作EEPROM区。如果程序中使用了EEPROM,必须把其地址指定在用户程序占用地址之外,否则一当写EEPROM就会破坏既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