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图中出现灾难性故障 (异常来自 HRESULT:0x8000FFFF (E_UNEXPECTED))

楼主(2021-01-22):
用AD(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时,将画好的元件库文件拉入元件途中出现“灾难性故障 (异常来自 HRESULT:0x8000FFFF (E_UNEXPECTED))”

网友A:
破解引起的问题,不是正版的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

网友B:
破解和语言引起的,关了重新开就可以,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引起的问题,不是正版的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

确实可以

楼主:
我自己摸索得到了问题的解决  步骤如下:
(选择任意的元件都可以)主要是找到“Refresh All(全部刷新)”

第二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一步

网友C:
破解和输入法引起的,关了重新开就可以,不用理会。

网友D:
不是正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
破解和语言引起的,关了重启软件,D版的这些问题很常见。

网友F(2021-06-07):
都试了,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G(2021-11-05):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摸索得到了问题的解决  步骤如下:
(选择任意的元件都可以)主要是找到“Refresh All(全部刷新) ...

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