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软件检测不到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1-01-22):
原来是可以下载程序的,但是由于在下载软件里,取消勾选了“复位脚用作I/O口”,之后加检测不到目标单片机了?单片机信号是IAP15WK458S4,大神求解答?

网友A:
世界上本没有大神,入坑多了也就成了大神。你看看这个贴子
下载失败的经验全部在这里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B:
这个单片机需要高版本的ISP软件,低版本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片机需要高版本的ISP软件,低版本的不支持。

我用的也是现在最新版本呀

楼主(2021-03-16):
已解决,按下复位按键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复位按键,可以采用单片机内置短接复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