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当CPU选择STC89C52RC时,程序就出错了

楼主:
我摘抄别人的程序。使用Keil4,CPU选择ATEML的,程序运行没有错误,当CPU选择STC89C52RC时,程序就出错了,说我有的指令都没定义。这时为什么呢,而且我头文件<AT89X52.h>也改成了<REG52.H>了。如图。求大神告知!

网友A(2021-01-22):
头文件要改成STC89C5xRC.h

网友B:
是变量没有定义吧!如沙发所说换头文件,如果变量不多的话可以自己添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要改成STC89C5xRC.h

我问卖单片机那家的了,他说没关系,不用换头文件,直接按照AT89X52 写 然后烧写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变量没有定义吧!如沙发所说换头文件,如果变量不多的话可以自己添加。

变量 定义了 但就是换完头文件,然后就给我显示没定义,我绝望了,怎玩换完头文件就不行了呢,是因为不同头文件,定义格式不一样,我是个新手不太懂 学了单片机 还不到2个月!

网友D:
STC89C52RC程序好像这个这能用串口下载,不能用其他下载方式。

网友E:
是不是直接用单个管教口进行操作了,这个是不允许的,必须用“sbit”进行位定义,如果是P0这个8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F:
你的单片机是STC还是ATMEL,这两个下载方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