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ADC采集modbus RTU0306源程序 完美连接MCGS触摸屏显示 无私分享

楼主:
无私开源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不能双重包含否则全盘错误(此处不删除谨记)
#include "modbus06.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ADC.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暂时测试使用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char buf_string[8];  //定义数据包长度为15个字符
        uint16 dzbl;//取06地址
        uint16 xrz;//取写入寄存器地址的值

/*定义成unsigned char类型可以显示足够大的数据,不然会出现错误*/
uint8 receBuf[40];// 询问数据包 此处记住因为询问数据包都是8位 所以可以给数组规定元素数量
uint8 sendBuf[40];// 响应数据包   相应数据包 严雨在此 规定最多连所以数据在内 最多20个元素
uint16 BAUD=9600;
uint16 TEMP_Alert=1000;
uint16  TempRegister; //用于测试 字址址16
uint8 gnmbl=7;//功能码变量
uint8 localAddr = 0x01; //单片机控制板的地址
uint8 sendCount;  //发送字节个数 发送函数中决定发送字节个数
uint8 receCount=25;    //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uint8 sendPosi;    //发送位置
void checkComm0Modbus(void);//查询uart接收的数据包内容函数
uint16 getRegisterVal(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读取寄存器内容函数
uint16 adc;
uint16 adc_001;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TXStr,unsigned char len)  //挨个字节发送需要给变量定义成char类型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while(len--)
    {
        SBUF=*TXStr;//指针指向地址上面的值 赋 给 SBUF
        while(TI==0);
        TI=0;
        TXStr++;//地址+1
    }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串口接收函数
bit ReceiveString()
{

    char * RecStr=receBuf;//给这个地址赋一个变量名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count=0;
loop:
                       //接收到一位数据马上存入这个地址
    *RecStr=SBUF;//假设SBUF里面的值是一位一位发来,每一次都存入这个地址
    RI=0;
    count=0;

    if(num<gnmbl)  //gnmbl数据长度变量,根据每一次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变化,尝试连续接收15个字符 03=7 16=10
    {
        num++;
        RecStr++;

        while(!RI)
        {
            count++;
            if(count>1592)return 0;    //接收数据等待延迟,等待时间太久会导致CPU运算闲置,太短会出现"数据包被分割",默认count=130
        }       //由于stc15系列比89c52运行速度快 所以循环次数增加10倍  1300
        goto loop;
    }
    return 1;
                }

//定时器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
void Init_USART()
{

        PCON &= 0x3f;                //波特率不倍速,串行口工作方式由SM0、SM1决定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启动串行接收器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C;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 串口1中断打开
        EA = 1;

}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int8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uint8 code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CRC校验码生成函数 ********************************/
//函数功能:生成CRC校验码
//本代码中使用查表法,以提高运算速度
/****************************************************************************/
uint16 crc16(uint8 *puchMsg, uint16 usDataLen) //定义了recebuf首地址 和一个 5
{
uint8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int8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int16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 计算CRC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CRC 通用算法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
return (uchCRCLo << 8 | uchCRCHi) ;
}
/*******************************串口发送函数 ********************************/
//函数功能:将数据包通过串口发送至主机
//有待修改......
/****************************************************************************/
//开始发送
void Begin_send(void)
{
uint16 i=0;
        ES=0;    //关闭串口中断
while(sendCount--)
{
  SBUF = sendBuf[i++];// 响应数据包发送
  while(!TI);         //发送中断标志位
        TI=0;
}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从机响应主机问询函数,function code : 03,读取多个寄存器值 ********/
//函数功能:丛机根据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包receBuf[]里面的内容,根据被读取寄存器
//的起始地址和读取的寄存器个数,去读相应的寄存器的值,并将读取的数据以MODBUS
//响应数据的标准格式打包,经过串口发送到主机。数据包格式同上。
/****************************************************************************/
// 询问数据包格式:
//receBuf[0] receBuf[1]  receBuf[2]     receBuf[3]   receBuf[4]       receBuf[5]    receBuf[6]   receBuf[7]
//询问数据格式:receBuf[]={从站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位,起始地址低位,寄存器数高位,   寄存器数低位, 校验码低位, 校验码高位}

// 响应数据包格式:
// sendBuf[0] sendBuf[1]  sendBuf[[2]    sendBuf[3]  sendBuf[4]  sendBuf[5]...    receBuf[6]   receBuf[7]
//响应数据格式:receBuf[]={从站地址, 功能码,    字节计数,      数据1,    数据2,     数据3,...      校验码低位, 校验码高位}

void readRegisters(void)
{
        uint8 addr;        //起始地址复制转换变量
        uint8 tempAddr;    //起始地址转换变量
        uint16 crcData;    //crc 校验码生成变量
        uint8 readCount;   //寄存器数复制变量
        uint8 byteCount;   //数据个数变量
        uint16 i;          //循环变量
        uint16 tempData = 0;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addr = receBuf[3];                //相当于复制发送来的起始地址低位0
        tempAddr = addr;//tempAddr =起始地址地位 00

        //read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要读的个数
        readCount = receBuf[5];          //相当于复制发送来寄存器数低位  02

        byteCount = readCount * 2;//byteCount = 寄存器数 X 2    02 每个寄存器内容占高,低两个字节2

        for(i=0;i<byteCount;i+=2,tempAddr++)
        {
                g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0 0&tempData 等于给出tempData变量的地址 读取寄存器内容函 函数功能:根据寄存器地址读取相应寄存器内容?
                sendBuf[i+3] = tempData >> 8;
                sendBuf[i+4] = tempData & 0xff;
        }

        sendBuf[0] = localAddr;//单片机控制板的地址
        sendBuf[1] = 3;  //功能码: 03
        sendBuf[2] = byteCount;//2此次赋值发送数据个数
        byteCount += 3;             //=5加上前面的地址,功能码,地址 共3+byteCount个字节
        crcData = crc16(sendBuf,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 CRC代码低位在前7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           //高位在后8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例如byteCount=49,则sendBuf[]中实际上有49+1个元素待发
        Begin_send();              //调用发送函数把计算出来的数据发送出去
}//void readRegisters(void)
/*************************查询uart接收的数据包内容函数 **************************/
//函数功能:丛机根据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包receBuf[1]里面的内容,即function code执行
//相应的命令
/********************************************************************************/
void checkComm0Modbus(void)//查询uart接收的数据包内容函数
{
uint16 crcData;      //取CRC校验码变量
uint16 ccc; //ccc判断CRC校验码变量
//tempData,

receCount=25;        //比较多余
if(receCount > 4)    //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
  switch(receBuf[1])
  {
   case 3:                      //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led=0;
                 gnmbl=7;                 //功能码03循环次数固定7次,接收函数中判?

    if(receCount >= 8)          //从询问数据包格式可知,receCount应该等于8
    {                           //接收完成一组数据
                                //应该关闭接收中断

      if(receBuf[0]==localAddr)                //核对地址
      {led2=0;
      crcData = crc16(receBuf,6);                                       //核对校验码
                        ccc=receBuf[7]<<8 | receBuf[6];          //CRC校验码 是两个16进制8位二进制数
      if(crcData == ccc)                       //如果校验码正确 执行读寄存器函数
                        { led3=0;
        if(receBuf[1] == 3)
        readRegisters();                        //function code : 03?//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

      }
    }
      receCount = 0;
          break;
   }
         case 6:
         {
                 gnmbl=7;

      crcData = crc16(receBuf,6);                                       //核对校验码
                        ccc=receBuf[7]<<8 | receBuf[6];
                 if(crcData == ccc)                       //如果校验码正确 执行读寄存器函数
                 {dzbl=receBuf[2]<<8 | receBuf[3];//取寄存器地址
                 xrz=receBuf[4]<<8 | receBuf[5];//取写入值
                 modbusRTU06(&dzbl,&xrz);}//取dzbl和xrz 的地址 并被此函数调用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0x06;
                 sendBuf[2] = receBuf[2];
                 sendBuf[3] = receBuf[3];
                 sendBuf[4] = receBuf[4];
                 sendBuf[5] = receBuf[5];
                 sendBuf[6] = receBuf[6];
                 sendBuf[7] = receBuf[7];
                 sendCount = 8;
     Begin_send();
                 receCount = 0;
                 break;
   }

  default: break;
  }
}
}//void checkComm0(void)

/*******************************读取寄存器内容函数 **************************/
//函数功能:根据寄存器地址读取相应寄存器内容
/****************************************************************************/
//取寄存器值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getRegisterVal(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8 qq=0xff;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0x00:{ *tempData = adc; break; }//读取01开关A温度

省略
省略
省略

case 0x80:{ *tempData = TempRegister; break; }//读取秒寄存器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uint16 getRegisterVal(uint16 addr,uint16 &data)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Photo,adc_01;

        /*进入主函数打开串口中断,然后初始化一次,发送一组数据,然后进入空循环*/
    EA=1;
    Init_USART();
P3M1 &= 0xFE;        P3M0 &= 0xFE;                          //设置P3.0为准双向口
        P3M1 &= 0xFD;        P3M0 |= 0x02;                          //设置P3.1为推挽输出

          //ADC_config();                                 //ADC初始化  如果只调用一个AD端口可以使用初始化,避免反复开关AD寄存器
        delay_ms(10);                                 //初始化后延时
        //PutString("ABCDEFGHRJKLNMOPQRSTUVWXYZ\r\n",sizeof("ABCDEFGHRJKLNMOPQRSTUVWXYZ\r\n"));//测试发送函数,我的keil没破解代码量已超
    while(1)
    {
                        TempPhoto=0;
                        adc_01=0;
                        delay_ms(20);

                        //ADC_config();
                        TempPhoto = Get_ADC12bitResult()*123/2004;                //实时读取P0.6通道的AD转换结果
                        adc=TempPhoto;
                        delay_ms(200);

                        adc_01=adc_p01()*123/2004;
                        adc_001=adc_01;
            delay_ms(200);
                        //空循环中如果接收到串口数据,立马进入串口中断程序
        //PutString(buf_string);//空格20H,回车0DH

    }
}
/************************
        中断函数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 interrupt 4   //标志位TI和RI需要手动复位,TI和RI置位共用一个中断入口
{
    if(ReceiveString())   //进入串口中断首先进入串口接收函数进行判断
    {
        //数据包长度正确则执行以下代码
        //Deal_UART_RecData();

checkComm0Modbus();}

    else
    {
        //数据包长度错误则执行以下代码
        //LED1=~LED1;
    }
    RI=0;  //接收并处理一次数据后把接收中断标志清除一下,拒绝响应在中断接收忙的时候发来的请求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1-27):
能说一下屏幕上怎么设置吗?

网友B:
正需要这方面的例程,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已下载,认真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A:
大神,能说一下MCGS触摸屏要怎么写程序

网友C:
触摸屏的资料网上大把,还有官方的。这是我研究一个月的成果,感谢大家赞赏

网友B(2021-04-07):
感谢楼主无私开源

网友D(2021-06-1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E(2022-04-3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Modbus 通信对我来说一直是搞不明白,有这个实例,认真研究一下。

网友F: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串口采集数据,再Modbus RTU 传出,不知怎么写代码?能指点下不?

网友E(2023-09-08):
谢谢楼主,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学习一下。

网友G(2024-01-04):
收集485资料,学习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G:
感谢资料分享,

在STC15W上测试可用

//USART() interrupt 4---checkComm0Modbus()---readRegisters()---getRegisterVal()----adc_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