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众仪表,特别是ZT102的朋友帮忙测试下220V半波整流后的真有效值电压。

楼主(2021-01-22):
220V经过二极管接假负载,如灯泡,测试灯泡电压。

因为二极管堵住了一半的电压,那么对于同一个负载功率变成原来的1/2,P = U^2 * R 电压有效值变成原来的根号(1/2),也就是半波整流电压是原电压的0.707倍,对于220V来说是155V。

我曾用UT71C测过,测试结果是110V,后来想起来按下AC+DC按键,结果正确。推测原因可能是不按AC+DC是把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经过电容变成纯交流才会测出110V,按下后去掉电容得到真有效值。

心里对ZT102长草,求有此表的朋友帮忙测试下,我好决定是否买。

网友A:
为了回答,螺丝刀拆、装,看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回答,螺丝刀拆、装,看图吧

你别把我当成小白。你说的这些没意义。
我就是经常测试有直流成分的交流,才对这个问题纠结。。。

网友B:
楼主理解的是正确的,220*0.707是直流平均值。按AC,只是测交流成分,把直流部分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的是正确的,220*0.707是直流平均值。按AC,只是测交流成分,把直流部分滤掉了。

AC不是测交流,而是用电容耦合。把直流脉冲变成纯交流了。

网友B:
是的,是滤掉了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