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单片机中断定时器模式2我设置180us定时器不准确?

楼主:
查看数: 1583 | 评论数: 5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1-1-23 09:42

正文摘要:

程序如下,keil测试过,和实物测试结果一样。 #include<reg52.h> sbit out=P2^3;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2;IE=0x82;//模式2   TH0=0x00;   TL0=0x5a;//11.0592定 ...

网友A(2021-01-28):
用定时器精确延时有误差,可不可以把误差值测出来,设置定时的时候再减去误差值

网友B:
有误差是正常的,11.0592/12不是整数。再者,晶振也不能做到标称值那么准,有误差是绝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9系列龟速单片机,11.0592M的情况下,执行一条指令时间是大于1us的。建议你换成STC15W系列的。

如果说STC15快的话,STC8系列更快。

网友D:
89系列龟速单片机,11.0592M的情况下,执行一条指令时间是大于1us的。建议你换成STC15W系列的。

网友E:
改TH0=0x5a正常了,但是还是误差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