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使用VK2828U7G5LF模块的GPS定位模块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使用串口与GPS模块进行通信,应该直接返回经纬度等等的数据的把吗,为什么返回的都是,,,没有数据。

模块使用的是VK2828U7G5LF

网友A(2021-05-21):
可能信号接收没有稳定

网友B(2021-10-24):
没搜到信号或者搜到的卫星少于3颗,拿到室外就行了

网友C:
是不是没安装天线的 ,如果安装了天线,那么得稍微等一下.如果长时间是这样,那你尽量把天线靠近窗户或者是拿到户外,切记是有源天线阿.如果接无缘的,会烧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