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P10单元板信号走向图+显示汉字C51代码

楼主(2021-01-23):
分享一个 LED点阵屏P10单元板信号走向图和源代码,  我用的是图片这种走线形式的四分之一扫描的P10单元板。使用138译码器控制4行扫描。图片可能不清晰,可以下载PDF看电路走向图 课外教程 LED点阵屏P10单元板

网友A: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B:
这个好,可以做小LED屏玩玩

楼主(2021-02-23):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可以做小LED屏玩玩

这种模块很便宜的,多多分享给其他人,我们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楼主:
找到一个P10完整电路图 分享给大家

网友C(2022-03-09):
楼主牛逼,太感谢了

网友D:
这个是1/4扫,要和控制卡一致。我有两个1/8扫的卡和1/16扫的LED灯板不匹配。室内板见过几种都是直扫的。

网友E(2022-04-28):
感谢楼主精彩分享。学习了。

网友F(2022-06-29):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1/4扫,要和控制卡一致。我有两个1/8扫的卡和1/16扫的LED灯板不匹配。室内板见过几种都是直扫的。

控制卡里都可以选择的,多大的屏,扫描方式,

网友G(2022-08-17):
Value=LED16XN[j*32+ABCD*2+24];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1/4扫,要和控制卡一致。我有两个1/8扫的卡和1/16扫的LED灯板不匹配。室内板见过几种都是直扫的。

用控制卡的话,软件里有设置,可以选几扫,直扫的,51的话更加好弄;

网友G:
[j*32+ABCD*2+24]这个算法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H(2022-12-06):
正在学习这个点阵,好资料,给你点赞

网友I(2023-03-27):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P10完整电路图 分享给大家

多谢分享!

网友J(2023-06-19):
可玩性比较高

网友K(2024-05-24):
谢谢分享,准备拿这个屏做个万年历,下载学习。

网友L(2025-04-04):
正在学习点阵屏,很好的资料,感谢!

网友M(2025-08-05):
谢谢,正在找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