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PT100+MAX31865+LCD1602+串口 源程序

楼主:
本设计基于MAX31865设计了一款上位机实时显示当前温度的温控器,温控器具有报警功能。
下位机采用usb串口供电,供电方式简单,且可通过串口方式一键下载程序,不用使用额外的ST-LINK或者J-link下载。

STM32F103通过 SPI读取MAX31865采集铂电阻PT100温度并通过 串口发送温度值的实验程序。
压缩包包括:
程序源代码
MAX31865芯片手册(pdf格式 中文)

程序使用三线制,内通过修改寄存器数值,改成二线制以及四线制。

高精度设备满足误差预算:
15位ADC分辨率,标称温度分辨率为0.03125°C (随RTD非线性变化);
整个工作条件下,总精度保持在0.5°C (0.05%满量程);
全差分VREF输入;
转换时间:21ms (最大值);
集成故障检测,增加系统稳定性:

#include "max31865.h"
#include "spi.h"
#include "delay.h"

//max chushihua
void MAX31865_In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使能PB端口时钟
//        MAX31865_DRDY_APBxClkCmd(GPIO_Pin_1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B15,14,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B15,14,13

        SPI2_Init();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
/* 向MAX31865发送数据 */
void MAX31865_SendData(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
{
        SPI_MAX31865_CS_LOW();

        SPI2_ReadWriteByte(addr);

        SPI2_ReadWriteByte(data);

        SPI_MAX31865_CS_HIGH();
}

/* 从MAX31865读取数据 */
uint8_t MAX31865_ReceiveData(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

        SPI_MAX31865_CS_LOW();

        SPI2_ReadWriteByte(addr);

        data = SPI2_ReadWriteByte(addr);

        SPI_MAX31865_CS_HIGH();
        return data;
}

//void MAX31855_ReadData()
//{
//        u32 data=0;
//        int i;
//        SPI_MAX31865_CS_LOW();
//        delay_ms(1);
//        for(i=31;i>=0;i--)
//                 GPIOA_MAX31855_SCK_H;
//                        delay_ms(1);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pi.h"
//#include "./usart/bsp_usart_dma.h"
#include "max31865.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uint8_t read_temp_HIGH;
//uint8_t read_temp_LOW;
//uint16_t read_temp;
u8 i;
   u16 s1;
   u16 s2;
         u16 s3=0;
         u32 s4=0;
         u16 s5;
         unsigned long wd=0;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                        //1602初始化
                SPI2_Init();                        //spi初始化
                MAX31865_Int();                        //MAX初始化ADC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while(1)
        {

                MAX31865_SendData(MAX31856_CONFIG_3WIRE,0xc1);
                MAX31865_SendData(MAX31856_CONFIG_REG,0xf2);    //11110010
                s1=MAX31865_ReceiveData(MAX31856_RTDMSB_REG);
                s2=MAX31865_ReceiveData(MAX31856_RTDLSB_REG);
                s3=(s1<<8) | s2;
                printf("s3:%x",s3);
//                delay_ms(50);
                s3=s3>>1;
//                s3=s3&0xfffe;

                wd=(s3/32)-256;
                printf("wd:%d\r\n",wd);
                LCD1602_Show_Str(0,0,"WD:");
//                LCD1602_Write_Dat(wd/100%10+0x30);
                LCD1602_Write_Dat(wd/10%10+0x30);
//                LCD1602_Show_Str(5,0,".");
                LCD1602_Write_Dat(wd%10+0x30);

                LCD1602_Show_Str(9,0,"^C");

        }
}

网友A(2022-03-14):
楼主您好,这款测量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B(2022-04-27):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这款测量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测量范围是根据PTC的器件参数决定

网友C(2022-06-10):
您好,这个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D(2022-11-27):
感谢楼主分享,模块收到了测试是否可行

网友E(2023-08-14):
刚好需要来参考

网友F(2023-10-29):
程序里用的SPI2,管脚B13/14/15。为什么帖子里面的原理图画的PA4/5/6/7呢?本想按图接呢,发现对不上

网友G:
下载看了下,没原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