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odeMcu模块在局域网内控制两路继电器的方法

楼主(2021-01-23):
用NodeMcu模块在局域网内控制两路继电器的方法制作方法见附件

用NodeMcu模块在局域网内控制两路继电器的方法  NodeMcu Lua WIFI V3模块是一款性价比超高的物联网WiFi模块。见图:
模块的引脚功能如下图:

现在我们用D3(GPIO0)和D4(GPIO2)来分别控制两路继电器达到遥控两路家电的目的。两路继电器见下图:
再买一块扩展板,本人发现这款模块供电功率不足时经常发生启动困难的现象,将NodeMcu模块插在扩展板上,用两节3.7V的18650锂电池串联后插入扩展板电源插座,然后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和模块就能有效的克服了启动困难的现象。见下图:
一、首先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和模块进行端口设置如图:

如果不能设置Port口例如(COM14)请安装CH341SerSetup驱动程序。2、运行 NodeMcu Firmware Programmer 烧写固件烧录方法请参考附件NODEMCU说明及烧写固件方法一文。三、使用 LuaLoader软件安装init.lua继电器控制软件打开配套的 ESP8266 LUAloader 软件,在 settings 里面选择好你的 nodemcu 的 COM 口,波特率选择 9600,之后按模块上面的 RST 键。会出现类似以下的信息,提示固件的版 本号及串口号等,点击Upload File安装init.lua文件如下图所示:
安装程序后点击dofile屏幕上显示IP地址:IP:192.168.1.1继电器控制程序就成功安装到模块中了。4.在手机上安装ESP8266手机控制软件把附录中的ESP8266_Controller.APK手机控制软件安装到你的手机上。按下面实物图连接模块和电源。

在你的手机上的设置选择你模块的WiFi并输入你的模块密码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打开ESP8266手机控制软件,在软件中点选Set IP Addres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入模块软件安装的IP地址如图所示:

设置好后就可以用手指触摸GPIO0和GPIO2的ON和OFF来控制相应的继电器从而达到控制两路家电的目的。演示视频请参见附件。
以上文档下载: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