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C15W204S与STC15W104的区别

楼主(2021-01-24):
如题,它们的运行周期不同?

网友A:
都是一t的单片机,周期并无区别

网友B:
STC15W204S有串口,SRAM256字节,6/14个IO口。STC15W104没有串口,SRAM128字节,6个IO口。其它没有区别。

网友C:
把两个文档当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嘛!最简单的看看选型表,这种事也需要问!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204局部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