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4S STC15W201S单片机P3.0 P3.1串口汇编程序

楼主:
网上找不到STC15W204S STC15W201S 的串口汇编程序 STC提供的范例程序也没用  琢磨了一天才会使用P3.0P3.1串口 现在把程序分享出来用  串口助手软件发送1 返回文本123456789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定义校验位

//-----------------------------------------

;P0M1    DATA    0x93            ; P0M1.n,P0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P0M0    DATA    0x94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P1M1    DATA    0x91            ; P1M1.n,P1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P1M0    DATA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P2M1    DATA    0x95            ; P2M1.n,P2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P2M0    DATA    0x96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P3M1    DATA    0xB1            ; P3M1.n,P3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P3M0    DATA    0xB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P4M1    DATA    0xB3            ; P4M1.n,P4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P4M0    DATA    0xB4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P5M1    DATA    0xC9            ; P5M1.n,P5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P5M0    DATA    0xCA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P5      EQU     0C8H;
;P6M1    DATA    0xCB            ; P6M1.n,P6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P6M0    DATA    0xCC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P7M1    DATA    0xE1            ;
;P7M0    DATA    0xE2            ;

AUXR        EQU     08EH        //辅助寄存器
T2H         DATA    0D6H        //定时器2高8位
T2L         DATA    0D7H        //定时器2低8位

P_SW1       EQU     0A2H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S1_S0       EQU     40H         //P_SW1.6
S1_S1       EQU     80H         //P_SW1.7

BUSY        BIT 20H.0           //忙标志位
//-----------------------------------------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23H
    LJMP  UART_ISR
//-----------------------------------------
    ORG   0100H
MAIN:
    CLR     A
;   MOV     P0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   MOV     P0M0, A
    MOV     P1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1M0, A
;   MOV     P2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   MOV     P2M0, A
    MOV     P3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3M0, A
;   MOV     P4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   MOV     P4M0, A
    MOV     P5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5M0, A
;   MOV     P6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   MOV     P6M0, A
;   MOV     P7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   MOV     P7M0, A

    CLR   BUSY;
    CLR   EA;
    MOV   SP,#3FH;

    MOV   A,P_SW1;
    ANL   A,#03FH;               //S1_S0=0 S1_S1=0
    MOV   P_SW1,A;               //(P3.0/RxD, P3.1/TxD)

//-------------------------------
    MOV SCON,#50H       ;      //8位可变波特率
        ORL AUXR,#04H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ORL AUXR,#01H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9600
        MOV T2L,#0E0H                ;设定定时初值        9600
        MOV T2H,#0FEH                ;设定定时初值
        ORL AUXR,#10H                ;启动定时器2

        SETB  ES;                    //使能串口中断
    SETB  EA;
        SJMP  $
TXDAT:
        MOV   DPTR,#TESTSTR;         //发送测试字符串
        MOV  R4,#9;
        LCALL TABS;      查表
        RETI
  ;  SJMP  $
;-----------------------------------------
TESTSTR:
    DB  "123456789"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UART_ISR:
    PUSH  ACC;
    PUSH  PSW;
    JNB   RI,CHECKTI;            //检测RI位
    CLR   RI;                    //清除RI位
    MOV   A,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CJNE A,#1,RXOUT;
    LJMP TXDAT;
CHECKTI:
    JNB   TI,ISR_EXIT;           //检测TI位
    CLR   TI;                    //清除TI位
    CLR   BUSY;                  //清忙标志
ISR_EXIT:
    POP   PSW;
    POP   ACC;
RXOUT:
    RETI;

;/*----------------------------
;发送串口数据
;----------------------------*/
SENDDATA:
    SETB BUSY;
    MOV SBUF,A;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JNB TI,$;
    CLR TI;
    RET;
;/*----------------------------
;发送字符串
//------------------------------------------------------------------------------
TABS:
DDD: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LCALL SENDDATA;              //发送当前字符
                DJNZ R4,DDD;
                RET;

    END;

以上资料51hei提供下载:
15W204S串口测试程序 -

网友A(2023-02-07):
你好!请问   ANL   A,#03FH;               //S1_S0=0 S1_S1=0 这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   ANL   A,#03FH;               //S1_S0=0 S1_S1=0 这是起什么作用的?

选择P3.0 P3.1为串口
看图  在S1_S1和S1_0等于0时 P3.0 P3.1为串口  二进制是00111111  16进制是3F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   ANL   A,#03FH;               //S1_S0=0 S1_S1=0 这是起什么作用的?

P_SW1       EQU     0A2H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S1_S0       EQU     40H         //P_SW1.6
S1_S1       EQU     80H         //P_SW1.7

MOV   A,P_SW1;
ANL   A,#03FH;               //S1_S0=0 S1_S1=0
MOV   P_SW1,A;               //(P3.0/RxD, P3.1/TxD)

我的理解是  P_SW1=0A2H=000 10100010
                                     03FH=000 00111111

MOV   A,P_SW1;
ANL   A,#03FH;      运算后得到 00100010   与运算:0&0=0 1&0=0 1&1=1 0&1=0
MOV   P_SW1,A;

网友A:
我想用这个改为按键控制串口发!发数据时让某个引脚拉低发完后再拉高,不需要接受那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C(2024-03-08):
例程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