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id刷卡机加8266,需要哪些元器件?

楼主(2021-01-24):
我最近想做一个小东西啊,用ID卡刷卡,然后将卡号直接发到局域网服务器上,需要电池供电或者是锂电板供电,可否开个清单?,谢谢。

楼主:
这样的:id 靠近 将卡号和特地编号发给服务器

网友A:
你好!
你的ID刷卡系统,刷卡后的数据输出是什么接口?
如果串口输出,只要买一个串口通传的8266就行!

网友B:
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方案,dw01+TP4056作为锂电池充放电管理模块,stm32f103c8t6,主控芯片,AMS117-3.3,将5V转成3.3V用,8M晶振和32.768k晶振,电阻电容不用说了吧,如果用到RTC时钟可以再搞一个电池底座,复位按键,ID卡读取模块,ESP8266模块,按照你说的8266只传输数据来说最普通的8266就够了,临时想的可能不太全面,但大概就这些应该可以把硬件搭出来了

网友C:
楼上的提供了一个好主意。 ID卡读取模块可以用读卡器YHY502ATG

楼主:
谢谢了  很感谢大家  只是自己新手 还遇到很多困难  不晓得如何入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ID刷卡系统,刷卡后的数据输出是什么接口?
如果串口输出,只要买一个串口通传的8266就行!

数据通过http接口发给服务器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方案,dw01+TP4056作为锂电池充放电管理模块,stm32f103c8t6,主控芯片,AMS117-3.3,将5V ...

大侠  可否开个详细清单   准备捣鼓 谢谢

网友D:
你先从网上买一个套件,然后拆解模仿就可以了,有些元件可以适当更换如电阻或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从网上买一个套件,然后拆解模仿就可以了,有些元件可以适当更换如电阻或电容。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从网上买一个套件,然后拆解模仿就可以了,有些元件可以适当更换如电阻或电容。

卖什么套件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