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单片机串口通讯无反应

楼主(2021-01-24):
一个STC8G1K08  SOP小板子,用到串口控制HMI触摸屏,
参考STC下载软件自带例程,以及
STC实验板的例程,都无法接收发送数据。
用USB---TTL下载线可以烧写程序,
串口以外的IO可以定时输出脉冲,
就是串口无反应,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2023-12-12):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好几天死活出不来,我STC其他芯片挺多,STC15W408 STC15W204 15W1K16SQ IAP系列都有,
串口都可以通 ...

“程序可以下载,觉得应该是芯片问题”?

想多了,STC是串口下载的,如果串口有问题,怎么能串口下载程序呢?这不矛盾吗?
MCU多少脚的?如果是8脚的,串口要用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16脚以上的则可以用定时器1或2均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 也是没反应 串口2 接的 CH340C的 和这个有影响?

如果你是用楼主同款芯片
它只有一个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了官方代码了吗?

试了一下 也是没反应 串口2 接的 CH340C的 和这个有影响?

网友D(2021-08-06):
STC8G1K08-8Pin芯片型号没有定时器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sfr     AUXR        =   0x8e;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buffer[wptr++] = S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00;
    TL1 = BRT;
    TH1 = BRT >> 8;
    TR1 = 1;
    AUXR = 0x40;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Send(*p++);
    }
}

void main()
{
    UartInit();
    ES = 1;
    EA = 1;
    Uart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 (1)
    {
        if (rptr != wptr)
        {
            Uart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咋么样?解决了吗兄弟?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就用isp软件生成了下初始化函数,主函数里判断RI TI使用进不 ...

试了官方代码了吗?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IE2 = 0xaf;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2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2)
    {
        S2CON &= ~0x02;
        busy = 0;
    }
    if (S2CON & 0x01)
    {
        S2CON &= ~0x01;
        buffer[wptr++] = S2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2Init()
{
    S2CON = 0x10;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4;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2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2BUF = dat;
}
void Uart2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2Send(*p++);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Uart2Init();
    IE2 = 0x01;
    EA = 1;
    Uart2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 (1)
    {
        if (rptr != wptr)
        {
            Uart2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用的也是这个芯片,串口通信也是调试不出来,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对了我用的 ...

咋么样?解决了吗兄弟?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就用isp软件生成了下初始化函数,主函数里判断RI TI使用进不去。有好办法吗?

网友F(2021-07-04):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用的也是这个芯片,串口通信也是调试不出来,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对了我用的是串口2进行通信,定时器1,跟定时器2都试了,都不行,串口1的就行,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G(2021-01-28):
引用 楼主:
电话联系了,用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忘记上次用哪一个定时器了,官方例程都试过。下载软件读芯片型号没 ...

STC8G1K08单片机串口通讯用、
void main(void)
     { TR1 = 0;                        //波特率使用Timer1产生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1;
        AUXR |=  (1<<6);        //Timer1 set as 1T mode
        TH1 = (u8)(Timer1_Reload >> 8);
        TL1 = (u8)Timer1_Reload;
        TR1  = 1;

       REN = 1;        //允许接收
        ES  = 1;        //允许中断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
/********************* UART1中断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RI)
        {
                RI = 0;

        }

        if(TI)
        {
                TI = 0;

        }
}

楼主:
电话联系了,用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忘记上次用哪一个定时器了,官方例程都试过。下载软件读芯片型号没说没有定时器2,草率了,谢谢大伙支持。新年快乐

网友H:
能烧写程序,证明硬件,电路均没有问题,通信不工作就是初始化没有做好,可能是某些细节没有注意到,仔细看看说明能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明书仔细研究一下

已经用STC其他系列串口做过不少东西了,以往直接移植就行,就这款STC8G1K08  SOP8串口不工作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TPUT1=P5^4;         //启动信号
              sbit         DOWN=P3^2;             //下降
              sbit         UP=P3^3;                 //上升
              sbit         LED=P5^5;             //EEPROM写指示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FOSC/115200/4)
              sfr          IAP_TPS  =  0xF5;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a;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5;
              }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TI);
              TI = 0;
              SBUF = dat;
              }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 关闭 IAP 功能
              IAP_CMD = 0; //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 将地址设置到非 IAP 区域
              IAP_ADDRL = 0;
              }
/************************************/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0x80; // 使能 IAP
              IAP_TPS = 12; // 设置擦除等待参数 12MHz
              IAP_CMD = 1; // 设置 IAP 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 设置 IAP 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 设置 IAP 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 写触发命令 (0x5a)
              IAP_TRIG = 0xa5; // 写触发命令 (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 读 IAP 数据
              IapIdle(); // 关闭 IAP 功能
              return dat;
              }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0x80; // 使能 IAP
              IAP_TPS = 12; // 设置擦除等待参数 12MHz
              IAP_CMD = 2; // 设置 IAP 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 设置 IAP 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 设置 IAP 高地址
              IAP_DATA = dat; // 写 IAP 数据
              IAP_TRIG = 0x5a; // 写触发命令 (0x5a)
              IAP_TRIG = 0xa5; // 写触发命令 (0xa5)
              _nop_();
              IapIdle(); // 关闭 IAP 功能
              }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0x80; // 使能 IAP
              IAP_TPS = 12; // 设置擦除等待参数 12MHz
              IAP_CMD = 3; // 设置 IAP 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 设置 IAP 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 设置 IAP 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 写触发命令 (0x5a)
              IAP_TRIG = 0xa5; // 写触发命令 (0xa5)
              _nop_();  //
              IapIdle(); // 关闭 IAP 功能
              }
/*-----------(1)延时子程序12MHz 加千百十个显示--------*/
               void Delay100ms(uint x)              //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00;j++);
               }
/*************关所有输出*******************************/
               void reset_io()
               {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DOWN=1;                           //气缸下降
               UP=1;                             //气缸上升
               INTPUT1=1;                         //
               }
/************************************/
               void main()
               {
               reset_io();
               UP=0;                             //开上升
               DOWN=0;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1;                             //开上升
               DOWN=1;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0;                             //开上升
               DOWN=0;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1;                             //开上升
               DOWN=1;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0;                             //开上升
               DOWN=0;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1;                             //开上升
               DOWN=1;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0;                             //开上升
               DOWN=0;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1;                             //开上升
               DOWN=1;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0;                             //开上升
               DOWN=0;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1;                             //开上升
               DOWN=1;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0;                             //开上升
               DOWN=0;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P=1;                             //开上升
               DOWN=1;                             //下降
               Delay100ms(20);                    //延时(10);
               UartInit();
               IapErase(0x1200);
               UartSend(IapRead(0x1200));
               IapProgram(0x1200, 0x12);
               UartSend(IapRead(0x1200));
               while (1)
               {
                UP=0;                             //开上升
                Delay100ms(200);                    //延时(10);
                UP=1;                             //开上升
                Delay100ms(200);                    //延时(10);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buffer[wptr++] = S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5;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Send(*p++);
              }
             }

              void main()
              {
               P_SW1=0x00;                       //RXD/P3.0, TXD/P3.1
               P3M0=0;
               P3M1=0;
               P5M0=0;
               P5M1=0;
               UartInit();
               ES = 1;
               EA = 1;
               Uart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 (1)
               {
               if (rptr != wptr)
                {
                Uart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
              }

                           #include     "STC8.H"
              sbit         LED = P3^2;
/*------------发送串口数据----------------*/
              void uart1_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1_SendDataFrame(unsigned char *pDat)
              {
               while ((*pDat)!= '\0')
               {
               uart1_SendData(*pDat++);
               }
              }
/*
上位机发送0x55,LED亮,上位机发送0xAA,LED灭。
然后下位机收到正确的命令后,作出相对应的相应。
*/
              void UartIsr()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ata l_RevDat = 0;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l_RevDat = SBUF;
                 if (0x55 == l_RevDat)
                 {
                 LED = 0;//LED亮
                 uart1_SendDataFrame("LED已点亮\r\n");
                 }
                 else if (0xAA == l_RevDat)
                 {
                 LED = 1;//LED灭
                 uart1_SendDataFrame("LED已熄灭\r\n");
                 }
                 else
                 {
                 uart1_SendDataFrame("指令错误\r\n");
                 }
                }
               }
/************************************/
              void main(void)
              {
               P3M0=0;
               P3M1=0;
               P5M0=0;
               P5M1=0;
//使用内部时钟 烧录软件会帮我们配置好 如不懂 参考前面第3章系统设置学习。
// 烧录软件设置11.0592MHz为系统时钟。以后我们的学习都是这个时钟频率。
               P_SW2 |= (1<<7);
               CKSEL = 0x00; //选择内部 IRC ( 默认 )
               P_SW2 &= ~(1<<7);
//配置端口 对于控制我们系统板的LED,配置准双向口和推挽输出都可以。
//只要是做为输出,我建议全部设置为推挽输出。
/*
PnM1.x PnM0.x Pn.x 口工作模式
0 0 准双向口
0 1 推挽输出
1 0 高阻输入
1 1 开漏输出
*/
              P1M1 &= ~(1<<1); P1M0 |=(1<<1); //设置为推挽输出
              P_SW2 |= (1<<7);
              P1PU = 0x00;//禁止P1端口内部的 3.7K 上拉电阻
              P1NCS = 0xFF; //禁止P1端口的施密特触发功能。
              P_SW2 &= ~(1<<7);
/*串口1相关配置*/
              P_SW1 &= ~(1 << 6);P_SW1 &= ~(1 << 7); //串口 1 功能脚选择位
              SCON = 0x50; //模式1 可变波特率8位数据方式
              PCON &= 0x3F; //串口 1 的各个模式的波特率都不加倍 无帧错检测功能
              AUXR |= (1 << 0); //选择定时器 2 作为波特率发射器
              AUXR &= ~(1 << 4);//定时器 2 停止计数,配置完再打开。
              AUXR &= ~(1 << 3);//清0则用作定时器
              AUXR &= ~(1 << 2);//12T 模式,即 CPU 时钟 12 分频( FOSC/12)
              T2L = 0xE8; //12T 模式 9600
              T2H = 0xFF;
              IP |= (1<<4);//优先级控制
              IPH |= (1<<4);
              AUXR |= (1 << 4); //启动定时器 2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总中断打开
              LED = 0;//LED灭
              while (1)
              {
              uart1_SendData(100);
              uart1_SendDataFrame("adfgss");
              }
             }

网友J:
程序帖出来看才能帮你分析啊,最主要是下载时晶振选择要和例程中写的一样

网友I:
说明书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测试了好几天死活出不来,我STC其他芯片挺多,STC15W408 STC15W204 15W1K16SQ IAP系列都有,
串口都可以通讯,就是STC8G1K08  SOP串口不工作,但是程序可以下载,觉得应该是芯片问题。

网友K:
STC单片机串口发送 不需要while死等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网友K:
那你参考这个贴子的: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