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佬帮忙看看,这1602读数为啥不行啊

楼主(2021-01-2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char t, i;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判断液晶忙不忙,忙则等待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0xff;        //给与高电位
        RS=0;                //1 数据 0命令
        RW=1;           //1 读 0写
        do
        {
                 EN=1;        //使能
                busy=P0;
                EN=0;
        }while(busy &0x80);
}
//1602命令
void write_cmd(uint cmd)
{
        read_busy();
        RS=0;
        RW=0;
        P0=cmd;
        EN=1;
        EN=0;
}
//1602 数据
void write_dat(uint dat)
{
        read_busy();
        RS=1;
        RW=0;
        P0=dat;
        EN=1;
        EN=0;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6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imer_init();
        write_cmd(0x38);//设置16*2显示
        write_cmd(0x0f); //开显示
        write_cmd(0x06); //指针地址右加一  0x04左
//        write_cmd(0x01); //清屏
        write_cmd(0x80|0x06 ); //显示地址
        write_cmd(0x01); //清屏
        while(1);
        {
           if(t<1000)
           {
                        write_cmd(0x80 | 0x06);
                        write_dat(t/10+'0');
                                        //显示十位数字
                        write_cmd(0x80 | 0x07);
                                //显示个位数字
                        write_dat(t%10+'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68;
        i++;
        if(i==1000)
        {
                i=0;
                t++;
        }

}

网友A:
楼主注意变量的数据类型选择要恰当,while(1);多了分号。给你略改了一点,显示1位小数。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int i;
uchar t;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判断液晶忙不忙,忙则等待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0xff;        //给与高电位
        RS=0;                //1 数据 0命令
        RW=1;           //1 读 0写
        do
        {
                EN=1;        //使能
                busy=P0;
                EN=0;
        }while(busy &0x80);
}
//1602命令
void write_cmd(uint cmd)
{
        read_busy();
        RS=0;
        RW=0;
        P0=cmd;
        EN=1;
        EN=0;
}
//1602 数据
void write_dat(uint dat)
{
        read_busy();
        RS=1;
        RW=0;
        P0=dat;
        EN=1;
        EN=0;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6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imer_init();
        write_cmd(0x38);//设置16*2显示
        write_cmd(0x01); //清屏
        write_cm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md(0x06); //指针地址右加一  0x04左
//        write_cmd(0x01); //清屏
//        write_cmd(0x80|0x06 ); //显示地址

        while(1)//;
        {
                if(t>999)
                        t=0;
                write_cmd(0x80+6);
                write_dat(t/100%10+'0');//显示十位数字
                write_dat(t/10%10+'0');//显示个位数字
                write_dat('.');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t%10+'0');//显示小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68;
        i++;
        if(i==100)
        {
                i=0;
                t++;
        }
}

网友B:
单片机+LCD1602显示℃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网友C:
变量的数据类型选择要实型,还要注意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