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中ecc校验之汉明码原理和实现

楼主(2021-01-24):
汉明码历史
        汉明码(Hamming Code),是在电信领域的一种线性调试码,以发明者理查德·卫斯里·汉明的名字命名。汉明码在传输的消息流中插入验证码,当计算机存储或移动数据时,可能会产生数据位错误,以侦测并更正单一比特错误。由于汉明编码简单,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内存(RAM)和磁盘纠错的编码。汉明码不仅可以用来检测转移数据时发送的错误,还可以用来修正作物。(汉明码只能发现和修正一位错误,对于两位及两位以上的错误无法发现和纠正)。        1940年,汉明于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工作,运用贝尔模型V(Bell Model V)电脑,一个周期时间在几秒钟内的机电继电器机器。输入端是依靠打孔卡(Punched Card),这不免有些读取错误。在平日,特殊代码将发现错误并闪灯(flash lights),使得操作者能够纠正这个错误。在周末和下班期间,在没有操作者的情况下,机器只会简单地转移到下一个工作。汉明在周末工作,他对于不可靠的读卡机发生错误后,总是必须重新开始项目变得愈来愈沮丧。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为了解决调试的问题,开发了功能日益强大的调试算法。在1950年,他发表了今日所称的汉明码。现在汉明码有着广泛的应用。
汉明码原理
        设将要进行检测的二进制源码为n位,为使其具有纠错能力,需要再加上k位的检测位,组成n+k=m位的二进制。那么,新增加的检测位数k应满足:

        这就是汉明码不等式,规定所得到的m位编码$2^k(k \geq 0 | 2^k < n+k)$位上插入特殊的校验码,其余位把源码按顺序放置。n位二进制和校验码位数k的关系:
n
k最小值

1
2

2~4
3

5~11
4

12~26
5

27~57
6

57~120
7

汉明码编码方式1编码规则:
  • 在新的编码的$2^{(k-1)} (k \geq 0)$位上填入0(即校验位)。
  • 在新的编码的其余位把源码按原顺序填入校验位的编码方式为:第k位校验码从则从新的编码的第$2^{(k-1)}$位开始,每计算$2^{(k-1)}$位的异或,跳$2^{(k-1)}$位,再计算下一组$2^{(k-1)}$位的异或,填入$2^{(k-1)}$位。
    比如:第1位校验码位于新的编码的第1位$2^{(1-1)}==1$(汉明码从1位开始),计算1,3,5,7,9,11,13,15,…位的异或,填入新的编码的第1位。第2位校验码位于新的编码的第2位$2^{(2-1)}==2$,计算2,3,6,7,10,11,14,15,…位的异或,填入新的编码的第2位。第3位校验码位于新的编码的第4位$2^{(3-1)}==4$,计算4,5,6,7,12,13,14,15,20,21,22,23,…位的异或,填入新的编码的第4位。第4位校验码位于新的编码的第8位$2^{(4-1)}==8$,计算8-15,24-31,40-47,…位的异或,填入新的编码的第8位。第5位校验码位于新的编码的第16位$2^{(5-1)}==16$,计算16-31,48-63,80-95,…位的异或,填入新的编码的第16位。

编码示例:
        以10101源码为例,$n=5$,由公式$2^k-1 \geq n+k$得$k=4$,如下表所示编码结果为001101011。
1
2
3
4
5
6
7
8
9

$2^{(1-1)}$校验位
$2^{(1-1)}$校验位
1
$2^{(1-1)}$校验位
0
1
0
$2^{(1-1)}$校验位
1

0
0
1
0
0
1
0
0
1

0(计算1,3,5,7,9位异或)
0(计算2,3,6,7位异或)
1
1(计算4,5,6,7位异或)
0
1
0
(计算8,9位异或)
1

  • 计算校验码的第1位(1,3,5,7,9进行异或): 结果为0,所以汉明码第2^0位为0,结果为0 _ 1 _ 0 10 _ 1
  • 计算校验码的第2位(2,3,6,7进行异或): 结果为0,所以汉明码第2^1位为0,结果为001 _ 0 10 _ 1
  • 计算校验码的第3位(4,5,6,7进行异或): 结果为1,所以汉明码第2^2位为0,结果为0011 0 10 _ 1
  • 计算校验码的第4位(8, 9进行异或): 结果为0,所以汉明码第2^3位为1,结果为001101011
  • 所以最终编码为001101011.

汉明码编码方式2
  • 通过k值将源码分为$P_n$组,第1组为$2^0$,第2组为$2^1$,第3组为$2^2$,同理以此类推分组按照$2^{(k-1)}$。同时分组后插入的校验码的位置也是按照次规律插入,$2^0$位插入第1个校验码,即$P_1$组第1位,$2^1$位插入第2个校验码,即$P_2$组第1位,$2^2$位插入第3个校验码,即$P_3$组第1位,以此类推。
    P1组包含(1(校验码),3,5,7,9,11...位)

    P2组包含(2(校验码),3,6,7,10,11,14,15...位)

    P3组包含(4(校验码),5,6,7,12,13,14,15...位)

    ...

            同时也可以通过下表方式来划分组。
    编号
    1
    2
    3
    4
    5
    6
    7
    8

    二进制
    0001
    0010
    0011
    0100
    0110
    0111
    1000
    1001
    将编号转成二进制从右向左,如果第1位是1,例如编号是1,3,5,7....的就分入P1组,如果第2位是1的,例如编号2,3,6,7,10...的就分入第P2组,以此类推将所有的编号分入相应的组中。
  • 当分好组之后,P1组中第1位(校验位)应使1,3,5,7,9,11...位中“1”的个数为偶数。P2组中第2位(校验位)应使2,3,6,7,10,11,14,15...位中“1”的个数为偶数。P3组中第4位(校验位)应使4,5,6,7,12,13,14,15...位中“1”的个数为偶数。汉明码还存在配奇原则,与之相反。

编码示例:
        以10101源码为例,$n=5$,由公式$2^k-1 \geq n+k$得$k=4$,如下表所示编码结果为001101011,C1,C2,C3,C4为插入的校验码。
1
2
3
4
5
6
7
8
9

$2^{(1-1)}$校验位
$2^{(1-1)}$校验位
1
$2^{(1-1)}$校验位
0
1
0
$2^{(1-1)}$校验位
1

C1
C2
B1
C3
B2
B3
B4
C4
B5
如果按照配偶原则来配置汉明码,则C1应使1,3,5,7,9位中“1”的个数为偶数;C2应使2,3,6,7位中“1”的个数为偶数;C3应使4,5,6,7位中“1”的个数为偶数;C4应使8,9位中的“1”的个数为偶数。所以10101源码的汉明码为001101011。
汉明码的纠错
        根据以上说的汉明码的配偶原则和配奇原则我们来看汉明码的纠错。设接收到的错误汉明码(按配偶原则配置)是001101001,我们可以根据上述规律来确定出错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接收到的汉明码
0
0
1
1
0
1
0
1
1
那么新的检测位为:
P1=1位^3位^5位^7位^9位,得到0。
P2=2位^3位^6位^7位,得到0。
P3=4位^5位^6位^7位,得到0。
P4=8位^9位,得到1。
        根据P4P3P2P1构成的二进制是1000,将1000转换成十进制为8,说明是第8位出错,或者根据配偶原则的规律,其“1”的个数必须是偶数也能判断出是第8位,所以第8位应将“1”改为“0”,那么正确的汉明码应为001101011。
        汉明码属于分组奇偶校验,P4P3P2P1=0000,说明接收方生成的校验位和收到的校验位相同,否则不同说明出错。由于分组时校验位只参加一组奇偶校验,有效信息参加至少两组奇偶校验,若果校验位出错,P4P3P2P1的某一位将为1,刚好对应位号8、4、2、1;若果有效信息出错,将引起P4P3P2P1中至少两位为1。

以上博文参考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