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师傅知道bitn代表什么意思。不胜感谢

楼主(2021-01-2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上下文,我们也都不是算命先生。你这点信息只能猜成是bit number

网友B:
你有包括这个的代码吗? 它可以是变量或指令。

网友C:
哈哈,我来当当算命先生,不知对不对?bit是位定义,bitn应该是代表第几位,例如10011101,bit7为1,bit6为0,以此类推。

网友D:
应该是定义的变量

网友E:
应该定义的变量
有没有完整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