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系列的双定时器的测频程序

楼主:
发现F4系列的双定时器测频资料较少,查阅了网上的资料后发现,可以设置其中一个定时器设置为外部时钟触发,最需要注意的是,TIMx-ETR,这个引脚是外部时钟的输入引脚,一定要看清楚啊。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u32 counter_plus;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TIM4_Init(9999,8399);//定时时间为1s
         TIM2_Init(0xffffffff,0);//用来记录外部时钟的次数

   while(1)
         {
     counter_plus=counter*2;
   }
}

网友A(2023-10-05):
最大测量频率可以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