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分析下这个电路板做需要些啥物料清单

楼主:
刚刚接触这个不是很懂请大佬分析一下上面有些啥东西!
目前我就知道有个HC-08的蓝牙模块
以及无线遥控模块

网友A(2021-01-24):
单片机和单片一些外围电路,信号处理部分,电源电路,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和单片一些外围电路,信号处理部分,电源电路,天线

有啥便宜点方法克隆出来一样的不

网友C:
可以逐一写下PCB上的所有元件来

网友D:
光耦  继电器 稳压IC 稳压二极管 单片机 晶振 直插LED

网友E:
按照元件上的标识都能查到,这个要慢慢查

网友F:
板都在手上了还分析个毛!照抄板上的器件,一个不漏,就是一份完整的BOM单了,两层PCB再抄一次,软件PJ,就能上线生产了,妥妥地山之寨之!

网友G:
可以粗略地看到有蓝牙模块,STM8单片机,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H:
软件请人重写,要是抄的不好,人家留了坑,麻烦就大了

网友I:
自己没那能力找T宝花点钱抄出来不就完了

网友J:
晶震、电容、电阻,芯片、光电对管等。这些都要对着原件上的参数慢慢在网上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啥便宜点方法克隆出来一样的不

你看不懂电路部分,估计程序部分也不是很精通。只能找小型电子类科技公司,给到技术部,抄板,再按你的功能技术指标要求编写程序。当然跟新研发个产品没啥区别(贵)。当然,找τ 宝,肯定有功能比较一致的产品,且有技术人员能按你要求微改的店铺,当然会便宜点。但是也不会很低。

网友K:
你根据元件上印的型号到网上搜吧,很简单。

网友L:
根据元器件上的标志在网上查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个是远程控制终端或者节点之类的。硬件很简单无非就是,电源管理模块,单片机最小系统,蓝牙模块,433无线模块,还有控制模块。硬件复制容易固件复制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N:
都是一些常用的电子元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