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片机延时插座(STC15F104W+TM1637)支持延时断电和延时上电 源程序

楼主(2021-01-24):
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款DIY延时插座。延时插座并不是新东西,坛子里好几位前辈分享过类似制作。正是因为看到他们的作品,我才忍不住自己也做一个,这样才能真正锻炼自已。先上制作出来的成品图如下:

功能:
* 可选择延时断电或延时上电工作方式,在开机前操作黑色的小开关进行设置。
* 定时时间可设置范围:1分钟~99小时59分钟。
* 短按按键1分钟加1,长按按键1小时加1 ,在停止和启动状态下均可调整时间。
* 短按按键2启动定时,长按按键2复位。
* 使用继电器控制插座输出,250V电压下额定电流10A,建议实际使用不超过1kW。

为方便快速制作,本设计选用模块化零部件,主要模块包括单片机STC15F104W、220V转5V电源模块、TM1637四位时钟数码管模块、继电器模块等。全部材料均可在网上采购,总材料费用30元左右(含盒子和电源线)。

接线图:

实物内部结构:

分享经验:
* STC15F104W是一款非常方便实用的小单片机,8个脚的芯片除Vcc和Gnd外6个脚全是IO口,无须外部晶振和复位,供个电就能直接使用,实用是搞小制作的绝佳选择。
* TM1637数码管模块使用I2C通信,只占用两个IO口就行,而且程序非常简单,再也不用考虑常规数码管的刷新和消隐什么的。加载封装好的头文件即可轻松调用显示。
* 继电器选用了可硬件设置高低电平驱动的模块,我使用了高电平驱动。一开始输出高电平发现驱动不了,原来要把IO口设置为强推挽模式才能驱动。
* 因为单片机IO口数量限制,需要按键复用,这就引入了长按短按识别机制。我使用了10ms中断扫描一次按键状态,使用自己琢磨了一套长按短按机制,可能有点粗糙,但亲测好用。
* 一开始写的程序显示倒计时,是直接显示计时时间,比如倒计时剩不到1分钟时,数码管显示的是00:00,总感觉这样不科学。后来改为只要这一分钟的秒还没走到0,就仍算1分钟。比如只剩20秒时,仍显示00:01,只有倒计时结束剩0秒时,才显示00:00。程序作了相应修改实现了此功能。但总感觉还能写的更简练。。。
* 制作产品当然少不了一个好看的外壳。我经常在网上买防水塑料盒,各种规格都有,这个延时插座使用的盒子尺寸是158mm*90mm*40mm。盒子的切割钻孔也有技巧。工具方面电钻当然少不了,还有带倒钩的割刀也非常实用,盒子在小太阳前烘烤一下会更软更好切割。
* 这个延时插座没装输出电源指示灯,忘了。。。如有朋友也制作一个的话可以加上。

欢迎朋友们一起交流。

单片机源程序:
/*********************************************/
/*                     DIY延时插座                     */
/*                     创建者 :sven                   */
/*                     创建时间:2021/1/23             */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TM1637.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P3^0;                //按键1,时间设置:短按分钟+,长按小时+
sbit key2=P3^1;                //按键2,短按启动,长按复位
sbit key3=P3^2;                //开关按键3,切换延时断电/延时上电功能,只在开机时检测
sbit relay=P3^3;        //继电器触发信号,硬件设置为高电平时线圈通电

unsigned char mode=0;                //mode为工作模式0,1 分别表示停止模式和运行模式
unsigned char hour=0,minute=0,second=0,time_count=0;   //真实计时的时,分,秒,10ms计数器
unsigned char show[6]={0,0,0,0,0,0}; //TM1637四位数码管显示数组:小时的十位和个位,分钟的十位和个位,最后两个为小时和分钟。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   //按键1计数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2;   //按键2计数

bit ShortTouchFlag1=0;     //按键1短按按键有效标志
bit LongTouchFlag1=0;      //按键1长按按键有效标志
bit LongTouchRelease1=1;   //按键1长按释放过的标志
bit ShortTouchFlag2=0;     //按键2短按按键有效标志
bit LongTouchFlag2=0;      //按键2长按按键有效标志
bit LongTouchRelease2=1;   //按键2长按释放过的标志
bit delay_OnOff=0;                   //延时上电和延时断电选择位,开机检查Key3设置此位,0表示延时断电,1表示延时上电。
bit flag_1s=1;                //秒任务标志位
bit flag_500ms=1;        //半秒标志位
bit stat_500ms=0;        //半秒状态位,控制时间冒号闪烁

/******************************
函数说明:延时函数,STC_ISP软件给出 @6MHz 1T单片机
入口参数:us=延时微秒数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函数说明:定时器0初始化,12T自动重装模式,定时10毫秒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6.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全局中断
}

/******************************
函数说明:按键短按长按检测
******************************/
void Key_scan(void)                //在中断里调用,每10ms检查一次按键状态
{
        if(key1==0)                        //如果按键1按下
        {
            uiKeyTimeCnt1++; //累加按键计时
        }
        if(uiKeyTimeCnt1>200&&LongTouchRelease1==1)         //当按键超过2秒且此前释放过一次时
        {
                LongTouchFlag1=1;         //长按标志位置1,用于长按2秒后立即处理长按动作
                LongTouchRelease1=0; //长按释放标志置0,表示长按未释放
        }
        if(key1==1)          //当按键松开(也可能是抖动弹开)
        {
                if(uiKeyTimeCnt1>2&&uiKeyTimeCnt1<=200)         //只有大于20mS,且小于2秒,才判为短按
                {
                        uiKeyTimeCnt1=0;        //清零按键计时
                        ShortTouchFlag1=1;        //短按标志位置1
                        LongTouchFlag1=0;        //长按标志位置0
                }
                if(uiKeyTimeCnt1>200)        //如果松开按键时按键超过2秒,则为长按释放
                {
                        uiKeyTimeCnt1=0;        //清零按键计时
                        LongTouchRelease1=1; //长按释放标志位置1,表示长按已释放
                }
        }

        if(key2==0)                  //如果按键2按下
        {
            uiKeyTimeCnt2++; //累加按键计时
        }
        if(uiKeyTimeCnt2>200&&LongTouchRelease2==1)          //当按键超过2秒且此前释放过一次时
        {
                LongTouchFlag2=1;                //长按标志位置1,用于长按2秒后立即处理长按动作
                LongTouchRelease2=0;        //长按释放标志置0,表示长按未释放
        }
        if(key2==1)                  //当按键松开(也可能是抖动弹开)
        {
                if(uiKeyTimeCnt2>2&&uiKeyTimeCnt2<=200)          //只有大于20mS,且小于2秒,才判为短按
                {
                        uiKeyTimeCnt2=0;        //清零按键计时
                        ShortTouchFlag2=1;        //短按标志位置1
                        LongTouchFlag2=0;        //长按标志位置0
                }
                if(uiKeyTimeCnt2>200)        //如果松开按键时按键超过2秒,则为长按释放
                {
                        uiKeyTimeCnt2=0;        //清零按键计时
                        LongTouchRelease2=1; //长按释放标志位置1,表示长按已释放
                }
        }
}

/******************************
函数说明:按键处理
******************************/
void Key_process(void)
{
        if(ShortTouchFlag1==1)         //当按键1短按标志位为1时进行按键1短按处理
        {
                ShortTouchFlag1=0;        //清除短按标志位
                minute++;                        //短按按键1的效果:分钟加1
                if(minute==60)                //如果设置分钟达到60分
                        minute=0;                //将分钟清零
                if(second>0)                //以下将实际计时的小时和分钟转换为数码管显示的小时和分钟。比如计时还有00:00:20秒时,数码管显示的是00:01。
                        show[5]=minute+1;  //只要秒不为零,则显示出来的分钟应该比实际计时的分钟加1
                else
                        show[5]=minute;           //只有秒为零时,显示的分钟才和计时的分钟一致
                if(show[5]==60)                   //如果显示的分钟为60分,则显示的小时比实际计时的小时+1。
                {
                        show[5]=0;
                        show[4]=hour+1;
                }
                else
                        show[4]=hour;           //如果显示的分钟比实际的加1后还不到60分钟,则显示的小时和计时的小时一致。
                show[0]=show[4]/10%10; //显示的小时十位数
                show[1]=show[4]%10;           //显示的小时个位数
                show[2]=show[5]/10%10; //显示的分钟十位数
                show[3]=show[5]%10;           //显示的分钟个位数
                TM1637_display(show[0],show[1],show[2],show[3],1); //显示定时时间。在按键调时状态下,时间的冒号固定显示不闪烁。
        }
        if(LongTouchFlag1==1)         //当按键1长按标志位为1时进行按键1长按处理
        {
                LongTouchFlag1=0;        //清除长按标志位
                hour++;                                //按键1长按的效果:小时加1
                if(hour==100)                //如果设定的小时到100了
                        hour=0;                        //小时清零。定时时间最高只能设定99小时59分钟。
                if(second>0)                //以下将实际计时的小时和分钟转换为数码管显示的小时和分钟,同上。
                        show[5]=minute+1;
                else
                        show[5]=minute;
                if(show[5]==60)
                {
                        show[5]=0;
                        show[4]=hour+1;
                }
                else
                        show[4]=hour;
                show[0]=show[4]/10%10;        //显示的小时十位数
                show[1]=show[4]%10;                //显示的小时个位数
                show[2]=show[5]/10%10;        //显示的分钟十位数
                show[3]=show[5]%10;                //显示的分钟个位数
                TM1637_display(show[0],show[1],show[2],show[3],1); //显示定时时间。在按键调时状态下,时间的冒号固定显示不闪烁。
        }
        if(ShortTouchFlag2==1)        //按键2短按处理,在停止状态下短按为启动运行
        {
                ShortTouchFlag2=0;        //清除短按标志位
                if(mode==0&&(minute>0||hour>0))         //只在停止状态下且设定了有效的定时时间,才能响应短按
                {
                        mode=1;                        //短按的效果:启动定时
                        relay=~delay_OnOff;         //开始定时后,根据开机时设定的延时断电或延时上电,继电器进行相应动作。如设定的是延时断电(delay_OnOff为0),启动后继电器应该先通电动作。
                }
        }
        if(LongTouchFlag2==1)        //按键2长按处理,长按为复位。在运行和停止状态下均可长按复位。
        {
                LongTouchFlag2=0;        //清除长按标志位
                mode=0;                                //复位后状态为停止状态
                relay=0;                        //继电器释放
                hour=minute=second=0;        //计时时间清0
                TM1637_display(0,0,0,0,1);        //数码管显示时间00:00,时间冒号不闪烁
        }
}

void main(void)
{
        P3M1&=~(1<<3);           //将继电器驱动脚P3.3设置为推挽输出
        P3M0|=(1<<3);
        relay=0;                   //继电器硬件选择为高电平驱动,开机后默认插座无电
        delay_OnOff=key3;  //延时断电或延时上电选择。1:延时上电,0:延时断电。只在开机前操作Key3有效。
        TM1637_display(0,0,0,0,1); //上电后默认显示00:00
        Timer0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并启动
        while(1)
        {
                Key_process();          //调用按键处理函数
                if(flag_500ms==1)        //每500毫秒进行一次显示处理,主要是为了实现时间冒号的闪烁
                {
                        flag_500ms=0;        //清除半秒标志位
                        stat_500ms=~stat_500ms;         //时间冒号每秒亮灭一次
                        if(mode==1)                //只在启动定时的状态下刷新显示时间
                        {
                                if(second>0) //以下为将实际计时的时间转换为数码管显示的时间。比如定时还剩20秒时,数码管实际显示的是00:01。
                                        show[5]=minute+1;
                                else
                                        show[5]=minute;
                                if(show[5]==60)
                                {
                                        show[5]=0;
                                        show[4]=hour+1;
                                }
                                else
                                        show[4]=hour;
                                show[0]=show[4]/10%10;         //显示的小时十位数
                                show[1]=show[4]%10;                 //显示的小时个位数
                                show[2]=show[5]/10%10;         //显示的分钟十位数
                                show[3]=show[5]%10;                 //显示的分钟个位数
                                TM1637_display(show[0],show[1],show[2],show[3],stat_500ms);        //显示时间,冒号位是0还是1由stat_500ms确定,每半秒变化一次。
                        }
                        if(mode==1&&flag_1s==1)                 //以下为定时状态下更新计时时间,当秒任务标志位为1时进行倒计时
                        {
                                flag_1s=0;         //清除秒任务标志位
                                if(second>0) //如果秒大于0,则减1秒
                                {
                                        second--;
                                }
                                else if(minute>0) //如果秒等于0,则从分钟借位,分钟减1,秒变为59
                                {
                                        minute--;
                                        second=59;
                                }
                                else if(hour>0)          //如果秒和分钟都为0,则从小时借位,小时减1,分钟和秒都为59
                                {
                                        hour--;
                                        minute=59;
                                        second=59;
                                }
                                else                          //如果时分秒都为0
                                {
                                        mode=0;                  //倒计时结束,进入停止状态
                                        relay=delay_OnOff;        //依据开机时设置的延时断电或延时上电,设置计时完成后的继电器状态。如果设置的是延时断电,计时到后继电器驱动为0。
                                        TM1637_display(0,0,0,0,1);        //计时到后时间显示00:00,时间冒号不闪烁
                                }
                        }
                }//半秒任务结束
        }//while(1)结束
}//main函数结束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服务,每10ms响应一次
{
        time_count++;                 //计数加1
        Key_scan();                         //每10ms扫描一次按键状态
        if(time_count==50)         //每500ms时设置一次半秒标志位
                flag_500ms=1;
        if(time_count==100)         //每1秒设置一次半秒标志位和秒任务标志位
        {
                time_count=0;
                flag_500ms=1;
                flag_1s=1;
        }
}

完整程序可从附件下载。

网友A:
感谢分享,很好用啊,哪天我也找个盒子装上

网友B:
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A:
图是怎么画的真偏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怎么画的真偏亮

图是先在AD中画好线路和元器件,然后在画图软件中贴上模块实物图并挪动线路对齐。有点混搭风格吧n :-)

网友C:
时间跑的太快了,数码管设定1分钟,实际上用30秒左右就结束了,如果要定时10分钟就要设定运行时间为20分钟才够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跑的太快了,数码管设定1分钟,实际上用30秒左右就结束了,如果要定时10分钟就要设定运行时间为20分钟 ...

烧录时选择时钟频率为6MHz。你可能默认选的是12MHz,当然要快1倍。

网友D(2021-03-22):
楼主的设计不错,这个用在产品的测试很有用处,我之前做过一个可以控制三路的,用的是pic单片机实现的,但是我的继电器选用的是固态继电器,已经老化使用一年,相当稳定。

网友A:
什么画图软件画的,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画图软件画的,真牛

用Win10自带的画图软件画的。牛就谈不上了,就是有一点创意,结合了altium画的原理图和实物照片,看起来直观一点。

网友E:
按键长按短按检测程序写的好,学习了

网友F(2021-05-08):
楼主代码是吴坚鸿的代码风格

网友G:
看了一下,挺好.
不过制作过程 安全问题有2点建议(做来用的):
1. 220V   继电器控制 单线火线,要三点插头 分清 火线, 或 改控制 双线继电器.
2.  5V 电源模块  热熔胶  遇到热融化,热熔胶与模块的间距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代码是吴坚鸿的代码风格

我是初学者,不讲风格哈。代码能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一下,挺好.
不过制作过程 安全问题有2点建议(做来用的):
1. 220V   继电器控制 单线火线,要三点 ...

非常感谢宝贵建议!安全方面确实欠考虑了,继电器断开的时候仍可能存在火线有电的情况。

网友H(2021-06-16):
我最近也想做一个,不过要比楼主做的简单

网友I(2021-07-18):
赞,比我早期做的好多了,论坛就需要这种新鲜血液。

网友J:
赞,也不错了,支持下,下载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K:
没用过这种单片机,看介绍确实是适合DIY!!

网友L:
楼主,TM1637有按键扫描功能,支持2X8=16个按键扫描,节约单片机IO口

网友M(2021-08-18):
新手前来学习一下~学学思路和程序

网友N(2021-12-19):
我好象用过同款的盒子

网友O(2022-06-26):
我想搞一个终于有个参考样了,感谢谢。

网友P:
新手前来学习一下,从头开始。

网友Q(2022-09-16):
实用,好评

网友Q:
编程用的是keil吗

网友Q:
这个单片机我在keil4上没有找到,请问大神用什么软件编程

网友R:
贴近生活工作的应用与技巧,创新源自于生活工需求原来是真的

网友S:
可以做定时器了

网友T(2022-12-12):
引用 网友Q:
这个单片机我在keil4上没有找到,请问大神用什么软件编程

用51的头文件就可以

网友U:
不错的实用制作,图也很清晰。电源指示灯可以考虑使用一只双向LED,这样可以省略一只4007。

网友V(2023-07-19):
能不能倒计时显示,以秒为单位

网友W(2023-12-21):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X:
不错不错,做一个玩玩

网友Y:
很好,值得学习,设计思路清晰,代码工整,关键是注释也清晰明了

网友Z(2024-02-24):
新手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AA(2024-12-12):
感谢共享作品!!好用是好用但就是有一个BUG!!!!!!!!!!!
呈现问题为:比如定时:05:00分启动后此时再按分钟加1这时数码管会显示04:01而不是定时5小时了!!!!!!!!!!!!!!!!!!!!!!

网友AB(2025-02-20):
这个设计还是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