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735驱动的LCD显示颜色相反 求帮助

楼主(2021-01-24):
如题BLACK应该是0x0000但显示的是白色。

网友A:
建议查手册检查初始化指令中是否有反显的相关指令,或更换同型号硬件看是否有硬伤。

网友B:
查一下ST7735的规格书, 看是否有颜色取反的设置位, 还有看下玻璃是TN还是IPS, 玻璃类型不同会有不同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