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滚动显示程序看不懂

楼主(2021-01-25):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uint8 a[16]="perchin designed";
uint8 b[27]="welcome to the world of mcu";
void delay(uint16 i)  //1us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
        e=0;
        /*
        P0=c<<4;
        e=1;
        e=0;*/       //四位的LCD要加上
}
void wrd(uint8 dat)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
        e=0;
        /*
        P0=dat<<4;
        e=1;
        e=0;*/           //四位的LCD要加上
        rs=0;
}
void init()
{
        delay(1000);
        /*wrc(0x32);
        wrc(0x28);
        wrc(0x28);        */        //四位的LCD要加上
        wrc(0x38);
        wrc(0x38);
        wrc(0x38);
        wrc(0x0c);
        wrc(0x01);
}
void display()
{
        uint8 i;
        wrc(0x00+0x80);
        for(i=0;i<16;i++)
        {
                wrd(a);
        }
        wrc(0x40+0x80);
        for(i=0;i<27;i++)
        {
                wrd(b);
        }
        wrc(0x07);         //每写一个数据屏幕就要右移一位,就相对于数据来说就是左移了;
        while(1)
        {
                wrc(0x00+0x80);
                for(i=0;i<16;i++)
                {
                        wrd(a);
                        delay(30000);        //如果不加这条延时语句的话滚动会非常快。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
        }
}

请问下面这一段语句是干什么的,看不懂,有知道的吗?
while(1)
        {
                wrc(0x00+0x80);
                for(i=0;i<16;i++)
                {
                        wrd(a);
                        delay(30000);        //如果不加这条延时语句的话滚动会非常快。
                }
        }

网友A:
delay(30000),是每次显示完一条有短暂停顿,for语句是每行显示16个字符

网友B:
delay()语句最好要,是每次显示完一条有短暂停顿,里面的数字可以是其他的,如20000

楼主:
这条语句前面不是有了吗,为什么要重复

楼主:
写这条语句是第一行滚动显示还是第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30000),是每次显示完一条有短暂停顿,for语句是每行显示16个字符

这条语句为什么有两条

网友C:
delay(30000),是每次显示完一条有短暂停顿,可以改下里面的数字,但是最好不要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ay(30000),是每次显示完一条有短暂停顿,可以改下里面的数字,但是最好不要删除。

结合整段程序看,0x00第一行有两次写代码,第二次写有什么用。0x40第二行滚动是在哪条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30000),是每次显示完一条有短暂停顿,for语句是每行显示16个字符

0x00这条语句前面不是有了吗,为什么要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ay()语句最好要,是每次显示完一条有短暂停顿,里面的数字可以是其他的,如20000

写这条语句就能让0x40第二行滚动了吗

网友D:
注解如下,请参考:

{
                wrc(0x00+0x80); // 这句是在1602的第一行第一个字符位开始显示
                for(i=0;i<16;i++)  //这句就是显示16个字符,把第一行显示位填满。
                {
                        wrd(a);                //第一行16个显示位要现实的字符
                        delay(30000);        //没有这个延时,就是瞬间填满第一行16个显示位。加入延时人眼就能看见一个一个字符依次显示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