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霍尔测速,电机上面的磁铁是什么型号?在那能弄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25):
干脆直接弄个电机就行了,一元钱左右。

网友B:
瓦形铁氧体磁铁,不会是钕铁硼

网友C:
霍尔测速和电机的磁铁有何关系哦?至于霍尔在应用中和什么磁铁无关,任何磁铁均可,只是磁铁对着霍尔的N,S不同,输出信号相位不同而已。

网友D:
计数电路和光控开关弄个转速表不困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计数电路和光控开关弄个转速表不困难吧?

我想做的电机测速,就是工艺做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霍尔测速和电机的磁铁有何关系哦?至于霍尔在应用中和什么磁铁无关,任何磁铁均可,只是磁铁对着霍尔的N,S ...

我想做一个电机测速,就是想知道你这个接小马达的那个东西能在那能买得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干脆直接弄个电机就行了,一元钱左右。

那个套在电机的小圆环,用什么型号,可以套上去?

网友C:
那个黄色的装置应该是涡轮蜗杆减速机,用或不用自己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黄色的装置应该是涡轮蜗杆减速机,用或不用自己决定。

好的,谢谢您的指导,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瓦形铁氧体磁铁,不会是钕铁硼

感谢指导,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