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数字电压表仿真图+单片机C程序

楼主(2021-01-25):
使用单片机AT89C52和ADC0832芯片设计数字电压表,通过测量0-5V之间的直流电压值,并将测得的电压数值信息显示在LED数码管(SH3461BS),从而达到测量电压的目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ntrins.h>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段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_smg[8]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SCL=P2^2;                //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2^3;                //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P2^0;                //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uint p1[9];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1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smg_i;i++)
        {
                P1 = 0xff;                         //消隐
                P3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delay_1ms(1);
        }
}

/************ 排序***************/
void pingjun_zhi(uint *p)
{
        static uint value;
        static uchar i,j;
        for(j=1;j<9;j++)                   //先对整个数组的9个值进行从小到大的排列
                for(i=0;i<9 - j;i++)
                {
                        if(p[i] > p[i+1])
                        {
                                value = p[i];
                                p[i] = p[i+1];
                                p[i+1] = value;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static uchar i,j;
        uint temp;
        while(1)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if(i % 3 == 0)          //循环10次
                {
                        pingjun_zhi(p1);         //把数从小到大排序

                        p1[j++] = ad0832read(1,0);        //循环255个周期读取一次0832,因CPU运行比较快,没必要每次循环都去读取,选择通过CH0输入
                        if(j >= 9)
                        {
                                j = 0;
                                temp = p1[3] ;    //取个中间值
                                temp = temp * 100 / 255 * 4.5 * 2;
                        dis_smg[2]=smg_du[temp/100%10] & 0xdf;        //得到百位
                        dis_smg[1]=smg_du[temp/10%10];        //十位
                        dis_smg[0]=smg_du[temp%10];            //个位        ADC0832为8位ADC,数值为0~255,我们将其分开放入l_tmpdate数组中显示
                        }

                }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