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 DIY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2021-01-25):
本人完完全全纯萌新,对于电路知之甚少,所以在进行arduinoDIY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是准备用arduino DIY一个类似于假面骑士驱动器一样的小玩具的(我觉得有意义所以我想做,虽然可能很离谱)
在选择模块时遇到了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使用arduino mini 时用什么样的音乐模块控制比较好。
大概就是实现那种,不同按钮按下会有不同音效,松开时也会有不同音效。
请问可以推荐几个模块吗
还有就是arduino mini可以用面包板吗......
以后有问题我也会在这个帖子底下问,希望有大佬解答
(如果有问题实在离谱请轻喷......

网友A:
对arduino那种东西不感冒,所以不了解,其实一片单片机基本的问题都能解决。音乐模块市场上多的是,选啥样的自己百度就可以了。

网友B:
PWM输出接无源蜂鸣器

网友C:
淘个最便宜的声音模块存上你需要的音乐都行,没几个器件,用杜邦线直接连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