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 iic tca9548a芯片的使用及0.91寸oled显示屏的使用

楼主:
该程序主要是通过tca9548a来把iic扩展多路使用
在初始化0.91寸oled时发现能找到的资料较少也分享一下他的初始化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_us(4);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
        delay_us(1);
        IIC_SCL=1;
        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
                        receive++;
                delay_us(1);
   }
   if(!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网友A(2021-05-14):
你好,完整的程序可以建立好工程文件后发大家一下吗?
上传的文件我测试不行。

网友B(2022-06-25):
i would love playing around with your code

网友B:
i would like to play with  your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