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程序调试问题,不能显示温度

楼主(2021-01-25):
OLED显示不出温度,测温的函数是没问题,OLED显示的函数也是没问题,组合在一起就出问题了

如果把单片机主函数的datapros(Ds18b20ReadTemp());注释掉,OLED就正常显示,没温度
如果不注释掉,OLED就会一直闪显,也没温度

网友A:
因为你的DS18B20 死等了。所以闪烁。建议你看看我写的贴子,没有死等。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网友B:
大概率说明问题就出在Ds18b20ReadTemp()上

楼主:
仿真这个测温度的,真的可以测到实际的温度吗?

还是说OLED显示的数能跟DS18B20上面的数字对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DS18B20 死等了。所以闪烁。建议你看看我写的贴子,没有死等。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 ...

好的

网友C:
建议把程序和仿真图上传一下,我们才能更好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