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多种组合按键队列 源程序 控制PWM输出 外接485通讯 ADC采集

楼主(2021-01-25):
/*申明一下部分代码是来自于网络的整合 我自己做了一些修改 更加完善 取之于网络用之于网络  */
/*按键队列执行函数*/
void task_run_key(void)
{
        KeyValue_Info KeyValueInfo;
        unsigned char len = 0;

        if(Read_RingStrEx(&Key_Value,(unsigned char *)&KeyValueInfo,&len) == 0)
        {
                if(len != sizeof(KeyValue_Info))
                {
                        return;
                }

                if(KeyValueInfo.KeyGpNum < KeyGPCnt && KeyGpInfo[KeyValueInfo.KeyGpNum].KeyGPRun != NULL)
                {

                        KeyGpInfo[KeyValueInfo.KeyGpNum].KeyGPRun();

                }
                else if(KeyValueInfo.KeyNum < KeyCnt)
                {
                        if(KeyValueInfo.KeyStatus == SP && KeyInfo[KeyValueInfo.KeyNum].KeySPRun != NULL)
                        {

                                KeyInfo[KeyValueInfo.KeyNum].KeySPRun();

                        }
                        else if(KeyValueInfo.KeyStatus == LP && KeyInfo[KeyValueInfo.KeyNum].KeyLPRun != NULL)
                        {

                                KeyInfo[KeyValueInfo.KeyNum].KeyLPRun();

                        }
                        else if(KeyValueInfo.KeyStatus == LOOP && KeyInfo[KeyValueInfo.KeyNum].KeyLOOPRun != NULL)
                        {

                                KeyInfo[KeyValueInfo.KeyNum].KeyLOOPRun();

                        }
                }
        }
}
//监听函数 --放在1ms循环里面执行
void task_listen_key(void)
{
        unsigned char i;
        KeyValue_Info KeyValueInfo;

        //单键检测
        for(i = 0; i < KeyCnt;i++)
        {
                if(KeyInfo[i].useFlg == KEY_USE)
                {
                        CheckKey((Key_Num)i,KeyInfo[i].mode);
                }
                if(Get_keyValueX[i] == KEY_ON && Get_keyValue[i] == KEY_OFF && KeyGPFlag[i] == 0)
                {
                        if(KeyInfo[i].mode ==        KEY_CLOCK)
                        {
#if DEBUG_PRINTF
                                //printf("非连发模式:key%d按键已松开,键入时间为%dMs\r\n",(unsigned char)i+1,Get_keyChooseTimeCnt[i]);
#endif
                                //短按
                                if((Get_keyChooseTimeCnt[i] != 0) && (Get_keyChooseTimeCnt[i] < LP_TIME) && (Get_keyChooseTimeCnt[i] >= SP_TIME))
                                {
                                        KeyValueInfo.KeyNum = (Key_Num)i;
                                        KeyValueInfo.KeyGpNum = (KeyGroup_Num)KeyGPCnt;
                                        KeyValueInfo.KeyStatus = SP;
                                        Write_RingStr(&Key_Value,(unsigned char *)&KeyValueInfo,sizeof(KeyValueInfo));

                                }
                                //长按
                                else if((Get_keyChooseTimeCnt[i] != 0) && (Get_keyChooseTimeCnt[i] >= LP_TIME))
                                {
                                        KeyValueInfo.KeyNum = (Key_Num)i;
                                        KeyValueInfo.KeyGpNum = (KeyGroup_Num)KeyGPCnt;
                                        KeyValueInfo.KeyStatus = LP;
                                        Write_RingStr(&Key_Value,(unsigned char *)&KeyValueInfo,sizeof(KeyValue_Info));
                                }
                        }

                        else if (KeyInfo[i].mode ==        KEY_NOCLOCK)
                        {
#if DEBUG_PRINTF
                                //printf("连发模式:key%d按键键入时间为%dMs 自动连发时间:%dMs\r\n",(unsigned char)i+1,Get_keyChooseTimeCnt[i],KeyInfo[i].AutoTime);
#endif
                                if(Get_keyChooseTimeCnt[i] != 0)
                                {
                                        KeyValueInfo.KeyNum = (Key_Num)i;
                                        KeyValueInfo.KeyGpNum = (KeyGroup_Num)KeyGPCnt;
                                        KeyValueInfo.KeyStatus = LOOP;
                                        Write_RingStr(&Key_Value,(unsigned char *)&KeyValueInfo,sizeof(KeyValue_Info));
                                }
                        }

                        Get_keyChooseTimeCnt[i] = 0;
                }
                Get_keyValueX[i] = Get_keyValue[i];
        }

        //组合检测
        for(i = 0; i < KeyGPCnt;i++)
        {
                if(KeyGpInfo[i].useFlg == KEYGP_USE)
                {
                        if(KeyGpInfo[i].GetKeyNumStrict == KEYSTRICT_OFF)
                                CheckKeyGP_NoStrict((KeyGroup_Num)i,KeyGpInfo[i]);
                        else if(KeyGpInfo[i].GetKeyNumStrict == KEYSTRICT_ON)
                                CheckKeyGP_Strict((KeyGroup_Num)i,KeyGpInfo[i]);
                }
                if(Get_keyGPStatusX[i] == KEYGP_OFF && Get_keyGPStatus[i] == KEYGP_ON)
                {
#if DEBUG_PRINTF
                                //printf("组合 %d已触发\r\n",(unsigned char)i+1);
#endif
                                KeyValueInfo.KeyNum = (Key_Num)KeyCnt;
                                KeyValueInfo.KeyGpNum = (KeyGroup_Num)i;
                                KeyValueInfo.KeyStatus = 0xFF;
                                Write_RingStr(&Key_Value,(unsigned char *)&KeyValueInfo,sizeof(KeyValue_Info));

                                //完成一次组合,重置键值。
                                KeyGPStatusValueNow[i] = 0;

                }
                Get_keyGPStatusX[i] = Get_keyGPStatus[i];
        }
}

/* TIM1 init  PWM  function */
void MX_TIM1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reakDeadTimeConfig = {0};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60-1;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
  htim1.Init.Period = 1000;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1,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Init(&h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50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1, &sBreakDeadTim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1);

}

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楼主,能上个原理图吗?还有,这个软件,keil下,能用吗?对于32位机,我是菜鸟,希望能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上个原理图吗?还有,这个软件,keil下,能用吗?对于32位机,我是菜鸟,希望能多指教

不需要原理图  你只要有单片机板子 在程序里更改IO口即可使用 程序经过验证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上个原理图吗?还有,这个软件,keil下,能用吗?对于32位机,我是菜鸟,希望能多指教

就是基于KEIL的

网友B(2021-05-16):
下载了,学习一下组合按键。

网友C(2022-11-22):
刚接触STM32,谁给注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