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20v单相的电线很牢固的接到pcb板上呢?

楼主:
没有找到对应的元器件,求各位大佬列一份清单。

还想请教个问题 如何把220v单相的电线很牢固的接到pcb板上呢?

网友A(2021-01-25):
螺丝端子

网友B:
2EDGK插拔式PCB接线端子
5.08mm弹簧式PCB抗震测试接线端子台柱KF239白色凤凰连接器接插件
条形连接器CH5.08-2A/P接插件间接线端子座子
KF301-2P/3P/4P位接线端子PCB端子5.08MM接线柱可拼接大电流插件

关键字都给你了,你自己去jack ma那里去选择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EDGK插拔式PCB接线端子
5.08mm弹簧式PCB抗震测试接线端子台柱KF239白色凤凰连接器接插件
条形连接器CH5. ...

板子上加个过孔然后用螺丝把线拧紧就可以了,绝对没问题,很牢固,不放心可以再焊接。

网友D:
简单的方法:焊盘大点,电线焊圆形或U形端子,找合适的螺栓螺母。

网友E:
问题应该是如何牢固,安全地,将220V单相电源连接到PCB板上。 最困难的是如何遵守所有安全规则。

网友F:
打孔把线焊接上去,非常牢固

网友F:
打孔后用螺丝压紧再焊接上,绝对的牢固

网友G:
我习惯用KF762或者KF8500端子,电流大又牢固。

网友B:
好吧,我错了。你们都不考虑大量生产后的维护问题,随便焊好了。

网友H:
板子上做2个穿线孔,线经过穿线孔后再焊接在焊盘上,利用穿线孔及线的胶皮来起固定、抗拉扯作用

网友I:
在PCB上为每条线留两个比电线外径稍大一点的孔,穿过来再折回去,不论是焊接还是压接、插接都很牢固

网友J:
电脑ATX电源是用3针插件(用两针)功率再大就用螺丝压接了吧?

网友K:
给个图片,一目了然。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给个图片,一目了然。

这个焊在电路板上的允许电流也不会很大?能超过5安吗?

网友L:
在板子上先打两个比线的直径稍粗一点的孔,把L N线先穿过这两个孔 ,然后焊到板子上,很结实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在板子上先打两个比线的直径稍粗一点的孔,把L N线先穿过这两个孔 ,然后焊到板子上,很结实

这个办法不错很实用,但不规范,产品很少这样处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焊在电路板上的允许电流也不会很大?能超过5安吗?

楼主使用的保险管才1.6A,电流不大。这种方法一般也就是小电流使用,十安以下工作很稳定。在家用电器产品中,通过几安到十安的甚至更大的电流,直接使用更廉价的接插件也很常见。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楼主使用的保险管才1.6A,电流不大。这种方法一般也就是小电流使用,十安以下工作很稳定。在家用电器产品 ...

电脑电源里的圆孔-圆柱型接插件过流能力强吧?10A-15A没问题吧?

网友M:
便宜的5V充电器是用铁片触碰式连接,很简陋

网友N:
没有应用场景不好说呀,是做产品还是自己捣鼓,应用场景,有没有震动,通过电流,等等的。这玩意是个综合的事。产品肯定要遵循一定规范,自己做着玩随便焊上就行,做好绝缘,小心触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脑电源里的圆孔-圆柱型接插件过流能力强吧?10A-15A没问题吧?

电脑电源盒输出电流都有几十安的,但这里是低压直流电,对比220V交流电,同样条件允许通过的电流更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电脑电源盒输出电流都有几十安的,但这里是低压直流电,对比220V交流电,同样条件允许通过的电流更大。

“同样条件允许通过的电流更大”?什么意思?。接触点通过的电流能力和电压关系很大吗?200V10A和2V/10触点发热应该一样吧?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同样条件允许通过的电流更大”?什么意思?。接触点通过的电流能力和电压关系很大吗?200V10A和2V/10触 ...

电脑是低压大电流,CPU和GPU这些是多根并联供电的,虽然12V那个大电流只有十几二十A,但是多根线并联供电能有效降低压降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