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Hz的晶振怎么延时1us啊?

楼主(2021-01-25):
定时器算不出整数来,近似值延时又不准……

网友A:
有这么低频率的晶振?

网友B:
void Timer0Init(void)                //1微秒@24.500MHz  误差2.04%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网友C:
活人被尿憋死~~换晶振!

网友D:
用一串幾個"_nop_ ();"就夠了;不需動到定時器

网友E:
用delay函数就可以,不需動到定時器

楼主:
错了……24.5mhz,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Timer0Init(void)                //1微秒@24.500MHz  误差2.04%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这个我用示波器看比1ms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人被尿憋死~~换晶振!

这……行吧……

网友F:
这都不是问题的问题,大多数场合下,1us不需要太准,硬件都有一定的宽容度,要那么准干什么?另一种情况是确实需要精准的1us,那么这是你的项目的关键点,绕不过去的话就换晶振呗,什么都不做等死吗?

网友G:
1us不需要这么精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