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弹簧式的触摸按键 是怎么工作的?arduino支持么

楼主:
请问,这种弹簧式的触摸按键 是怎么工作的?arduino支持么?  可以类似的原理图的讲解?

网上没找到合适的讲解,请高手解惑

网友A(2021-01-26):
这种按键是静电感应式的,有专门的驱动IC,如TM601.

网友B:
好像 海尔的单片机 就支持直接弹簧隔着塑料壳子触摸的

网友C:
电容感应按键,电磁炉上用得很多,一般需要专用芯片作为接口。

网友D:
就是触摸(电容)式按键,有专用芯片,有些单片机内部也自带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