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i=(0x21&0x80);有人能给解惑吗?谢谢

楼主(2021-01-25):
i=(0x21&0x80);
i是取字节还是取位?

网友A:
这个问题 得看情况,如果变量是8位 就是字节。如果i是bit位 那就是取最高位。但是 不一定每种单片机都有可以bit

网友B:
0x21&0x80是按位与,是b 0010 0001  & 1000 000 =0,i是字节,除非定义为位变量

网友C:
0x21&0x80运算是按位与,即0010 0001  & 1000 000 =0000 0000,然后再看i是定义为什么类型,来决定是取字节还是位

网友D:
i是字节,在C51中可以取位,i要定义成位变量,i=(bit)(0x21&0x80);i中就是位了。

网友E:
看你的定义 0x21是  0010 0001,0x80是1000 0000然后按位与

网友F:
这个是按位与,然后看具体i的类型是字节还是位

网友G:
主要看定义时i的类型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H(2021-02-24):
基础的东西

网友I:
代码附上看看,i=(0x21&0x80);i=0;都清零了

网友J:
运算按位与  0x21=0b0010 0001

网友K:
一般这样的代码,是为了检测一个字节的最高位是0还是1的,不过,代码要结合上下文才可以有具体的意义。

网友L:
位运算而己,多看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