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鼠标旋转编码器的代码,EC11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2021-01-25):
#define WHEEL_DATA_A_GPIO        P10             //输入上拉
#define WHEEL_DATA_B_GPIO        P11             //输入上拉
u8 Wheel;                              //旋转的脉冲数,读取后清0
void mouse_Wheel_Check(void)             //放在主循环即可
{
        static u8 wheelStateLast = 0;
        static u8 wheelStateBefore = 0;
        static u8 wheelStateNow = 0;
        u8 result = 0;
        u8 tempState = (WHEEL_DATA_A_GPIO << 1)|WHEEL_DATA_B_GPIO;
        if(wheelStateNow == tempState)
        {
                return;
        }
        wheelStateLast = wheelStateBefore;
        wheelStateBefore = wheelStateNow;
        wheelStateNow = tempState;
        result = (wheelStateNow << 4) |(wheelStateBefore << 2) |wheelStateLast;
        switch(result)
        {
                case 0x38:
                case 0x07:
                        Wheel--;
                break;
                case 0x34:
                case 0x0b:
                        Wheel++;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学习了。正想利用鼠标。

网友B(2021-03-11):
这样写,有做抖动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