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74HC164数码管显示数字加减储存EEPROM实验

楼主(2021-01-26):
2018年做无线通讯下位机测试的例程
保证好用,新手可以参考

/*无线通讯从机板74HC164串口输出测试***/
/*2018 8 20  21:00 PAST CODE674  1-99*/
/***按键设置从机地址EEPROM 存储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10]={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EEPROM首地址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uchar        kcounter,kstatus;     //按键计数标志 按键状态标志
              uchar        v;                    /*从机号*/
              int          count;
              int          time=0;
              sbit         OUT1=P1^3;            /****输出***/
              sbit         CLK=P1^1;
              sbit         SDA=P1^0;
              sbit         KEY_ADD=P3^6;
              sbit         KEY_DEC=P3^7;
              sbit         KEY_SET=P1^4;
              sbit         KEY_ENTER=P3^3;
              void         delay(uint k);        /****延时****/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53;
               TL0=0X32;
               time++;
               if(time==2)
               {
                count++;
                time=0;
               }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1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0;j++)
              ;
              }
/*----关闭IAP----------------------------*/
              void IapIdle()
              {
              IAP_CONTR=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0;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addr>>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addr>>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扇区擦除---------------*/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ENABLE_IAP;              //使能IAP val=IapReadByte(IAP_ADDRESS+1);
              IAP_CMD=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addr>>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void red_eeprom(void)
              {
              uchar t_data,b_data;    //
              t_data=IapReadByte(IAP_ADDRESS);   //十位
              b_data=IapReadByte(IAP_ADDRESS+1); //个位
              v=t_data*10+b_data;
              }
/***************************************/
              void write_eeprom(uchar dat)
              {
              uchar Tdata,Bdata;                 //
              Tdata=dat/10;
              Bdata=dat-Tdata*1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扇区擦除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Tdata); /*写入十位*/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Bdata);/*写入小数*/
              }
/*------------------------------------------*/
              void ind_light_disp(uchar buff)    //点亮哪一位就置1
              {
              uchar j,sbuff;
              bit s;
              sbuff=buff;
               for(j=0;j<8;j++)                  //移动8位
               {
               s=sbuff&0x01;                     //位变量等于缓冲区最低位
                if(s==1)                         //最低位等于1
                {
                CLK=0;                           //此处与下面的CLK = 1结合产生一个上升沿
                SDA=0;
                CLK=1;
                }
                else
                {
                CLK=0;
                SDA=1;
                CLK=1;
                }
                delay(10);
                sbuff=sbuff>>1;                  //右移一次
               }
               delay(10);
              }
/*------------------------------------------*/
              void display(uchar val)
              {
              uchar ss;                          /*缓冲*/
              ss=(tab[(val%100)/10]);            /*十位*/
              ind_light_disp(ss);
              ss=(tab[val%10]);                  /*个位*/
              ind_light_disp(ss);
              }
/******************************************/
              void key_reset()
              {
              kcounter=0;                        //计数器归零
              kstatus=0;                         //状态计数器归零
              delay1(50);
              }
/******************************************/
              void Key_ValAdd()
              {
              kcounter++;                        //按键计数器加一
              kstatus++;                         //按键状态标志加一
              delay1(50);
              }
/******************************************/
              void Key_Clear()
              {
              kcounter++;                        //按键计数器加一
              kstatus=0;                         //按键状态标志归零
              }
/*------------------主循环程序----------------*/
              void   main( )                     /*主程序开始*/
              {                                  /**加一**/
              SCON=0X00;
              ES=0;
              AUXR=0X80;                         //STC系列的1T 设置
              TMOD=0X01;
              TH0=0X53;
              TL0=0X32;
              EA=1;
              ET0=1;
              TR0=1;
              P1=255;
              red_eeprom();
              display(v);
              while(1)
              {
               key_reset();
               if(!KEY_ADD)                      //脉冲系数加
               {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KEY_ADD)                    //按键低电平
                 {
                 Key_ValAdd();                     //按键低电平 计数器加一状态标志加一
                 }
                 else if(~!KEY_ADD)              //按键高电平
                 {
                 Key_Clear();                    //按键计数器加一    状态标志归零
                 }
                }
               if(kstatus>=3)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v++;
               if(v>99)
               v=0;
               write_eeprom(v);
               display(v);
               delay1(50);
               }
              }
                key_reset();
              if(!KEY_DEC)                       //脉冲系数加
               {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KEY_DEC)                    //按键低电平
                 {
                 Key_ValAdd();                     //按键低电平 计数器加一状态标志加一
                 }
                 else if(~!KEY_DEC)              //按键高电平
                 {
                 Key_Clear();                    //按键计数器加一    状态标志归零
                 }
                }
                if(kstatus>=3)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v-=1;
                if(v<1)
                v=99;
                write_eeprom(v);
                display(v);
                delay1(5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