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240*64显示屏24C64读写正负数程序,字库竖置横排旋转横置横排

楼主(2021-01-26):
当年开发的一款设备运动控制器部分程序,
包括240X64显示屏显示,字库芯片GT21L16S2W读写,
字库竖置横排旋转成横置横排显示,24C64读写正负数。
相信对于新手还是非常有用。

/*汉字旋转子程序 将字库读出竖置横排结构的32字节数据
旋转90度成横置横排结构,转换后点阵结构为
左上部 右上部
左下部 右下部
显示时先取左上部最顶端数据,再取右上部顶端数据,
再取左上部第二行数据,右上部第二行数据 ......*****/24064液晶屏 240X64显示屏 兼容T6963C LCD LCM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sbit           cd=P7^7;                 //    PIN    56
              sbit           ce=P4^5;                 //    PIN    57
              sbit           rst=P4^6;                //    PIN    58
              sbit           wr=P7^6;                 //    PIN    55
              sbit           rd=P7^5;                 //    PIN    54
              sbit           fs=P6^0;                 //    PIN    5
              sbit           SCL=P1^7;                //    PIN17 外部EEPROM
              sbit           SDA=P5^4;                //    PIN18 外部EEPROM
              bdata          char com_data;           /********/
              sbit           mos_bit=com_data^7;      /****高位****/
              sbit           low_bit=com_data^0;      /****低位****/
              bit            PosiNegate_Flag;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ataport P0       //P0为数据口
              long           X,XBuff;
              sbit           Rom_CS=P1^4;      /*1字库IC接口定义Rom_CS就是字库IC的CS#*/
              sbit           Rom_SCK=P1^6;     /*2字库IC接口定义:Rom_SCK就是字库IC的SCK*/
              sbit           Rom_OUT=P1^3;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OUT就是字库IC的OUT*/
              sbit           Rom_IN=P1^5;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IN就是字库IC的IN*/
              uchar          fontbuff[32];     //字库中读出的数据存放缓冲数组单元
              uchar          newbuff[32];      //将字库中读出的数据进行转换
              uchar          code Testbuff[32]={
              0X07,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
              0XF0,0X10,0X10,0X10,0XF0,0X10,0X10,0X10,
              0X07,0X04,0X08,0X08,0X10,0X20,0X40,0X00,
              0XF0,0X10,0X10,0X10,0X10,0X10,0X50,0X20
              };
int      code fontadd[32]={0,8,1,9,2,10,3,11,           //竖置横排转横置横排点阵排列表
                           4,12,5,13,6,14,7,15,
                           16,24,17,25,18,26,19,27,
                           20,28,21,29,22,30,23,31};
int      code xsadd[16]={0,16,32,48,64,80,96,112,128,144,160,176,192,208,224};  //0-9首地址 每字64字节
uchar code tab0[256]={
0X00,0X3C,0X42,0X42,0X42,0X42,0X42,0X42,
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3C,0X00,//0
0X00,0X30,0X50,0X10,0X10,0X10,0X10,0X1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38,0X00,//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5
};
uchar code tab1[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0;j++);
              }
/**************************************/
               void start()
               {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top()
               {
               SDA=0;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ack()
               {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hift8(char a)
               {
               data uchar i;
               com_data=a;
                for(i=0;i<8;i++)
                {
                SDA=mos_bit;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com_data=com_data*2;
                }
               }
/***************************************/
               void delay_iic(int v)
               {
               int i,j;
               for(i=1;i<v;i++)
               {
                for(j=0;j<50;j++)
                {
                 _nop_();
                }
                }
               }
/**************************************/
              void at24c64init()    //IIC初始化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
/***************************************/
               uchar rd_24C64(char a)
               {
               uint addh,addl;
               data uint i,command;
               addl=a;
               addh=a>>8;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start();
               command=160;
               shift8(command);                            /*****写入160*****/
               ack();
               shift8(addh);                               /*****写高八位地址addh 高三位无效*****/
               ack();
               shift8(addl);                               /*****写入低八位地址 addl*****/
               ack();
               start();
               command=161;
               shift8(command);                            /*****写入161*****/
               ack();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for(i=0;i<8;i++)
                {
                 com_data=com_data*2;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ow_bit=SDA;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stop();
               return(com_data);
              }
/***************************************/
               void wr_24C64(uint a,char b)      //a地址 b数据
               {
               uint addh,addl;
               data uint command;
               addl=a;
               addh=a>>8;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start();
               command=160;
               shift8(command);                            /*****写入160*****/
               ack();
               shift8(addh);                               /*****写高八位地址addh 高三位无效*****/
               ack();
               shift8(addl);                               /*****写入低八位地址 addl*****/
               ack();
               shift8(b);                                  /*****写入 b *****/
               ack();
               st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n;i>0;i--)
              {
               for(j=2000;j>0;j--)
               {
               }
              }
              }
/***状态检查函数*指令,数据读写状态检查**/
              void Lcd_Busy()
              {
              uchar dat;
               do
               {
               dataport=0xff;
               ce=0;
               cd=1;
               wr=1;
               rd=0;
               dat=dataport;
               rd=1;
               dat=0x03&dat;//STA0,STA1是否准备好
              }
              while(dat!=0x03);
              }
/*******数据自动写状态检查*****************/
              void autowcheck()
              {
              uchar dat;
               do
               {
               dataport=0xff;
               ce=0;
               cd=1;
               wr=1;
               rd=0;
               dat=dataport;
               rd=1;
               dat=0x08&dat;//STA3是否准备好
              }
              while(dat==0x00);
              }
/*------输入/出函数,与T6963通讯------------------------------------------------*/
// 向数据口发Data
              void wr_data(uchar dat)
              {
              ce=0;
              cd=0;
              dataport=dat;
              wr=0;
              wr=1;
              }
/*****写有1个参数命令***********/
              void wr_com1(uchar command)
              {
              Lcd_Busy();
              cd=1;
              ce=0;
              rd=1;
              dataport=command;
              wr=0;
              wr=1;
              }
/******写有 3 个参数命令*******************/
              void wr_com3(uchar data1, uchar data2, uchar command)
              {
              Lcd_Busy();
              wr_data(data1);
              Lcd_Busy();
              wr_data(data2);
              wr_com1(command);
              }
/*--------------------------------*/
              void lcd_address(uchar urow,uchar ucol)    //urow 为1---30(240/8=30),,ucol为1---64
              {
              uint ipos;
              uchar urow1;
              uchar ucol1;
              urow1=urow-1;     //    1---30
              ucol1=ucol-1;     //    1---64
              ipos=ucol1*30+urow1;
              wr_com3(ipos&0xff,0x08+ipos/256,0x24);
              }
/************清屏*******************/
              void ClearScreen()
              {
              unsigned int i;
              wr_com3(0x00,0x00,0x24); //设置指针地址0000H
              wr_com1(0xb0); //设置自动写状态
               for(i=0;i<9600;i++)      //320X240/8=9600
               {
               autowcheck();
               wr_data(0x00);
               }
              wr_com1(0xb2); // 自动写结束
              }
/**********初始化LCD****************/
              void InitLCD()
              {
              cd=1;
              wr=1;
              rd=1;
              wr_com3(0x00,0x00,0x40); //设置文本显示区域首地址GraphAddr
              wr_com3(0x1e,0x00,0x41); //设置文本显示区域宽度:1eH  1 1110 16+8+4+2=30
              wr_com3(0x00,0x08,0x42); //设置图形显示区域首地址GraphAddr
              wr_com3(0x1e,0x00,0x43); //设置图形显示区域宽度:1eH
              wr_com1(0XA0);           //设置显示方式: CGROM方式 文本\图形 "或"
              wr_com1(0X80);           //设置显示方式: CGROM方式 文本\图形 "或"
              wr_com1(0X9C);           //显示开关设置,开文本和图形显示*/
              ClearScreen();
              }
/*显示字库处理汉字字符表汉字点阵代码*/
              void display_chines_16x16(uchar urow,uchar ucol,uchar *dp)
              {
              uchar i,j,K;
              K=0;
               for(j=0;j<16;j++)
               {
               lcd_address(urow,ucol+j);
               wr_com1(0xb0); //设置自动写状态
                for(i=0;i<2;i++)
                {
                autowcheck();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wr_data(*(dp+fontadd[K]));
                K++;
                }
               wr_com1(0xb2); // 自动写结束
               }
              }
/********************************/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8(uchar urow,uchar ucol,int mm,uchar *dp)
              {
              uchar j;
               for(j=0;j<16;j++)
               {
               lcd_address(urow,ucol+j);
               wr_com1(0xb0); //设置自动写状态
               autowcheck();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wr_data(*(dp+mm));
               dp++;
               wr_com1(0xb2); // 自动写结束
               }
              }
/*反码显示字库处理汉字字符表汉字点阵代码*/
              void display_negate_16x16(uchar urow,uchar ucol,uchar *dp)
              {
              uchar i,j,K;
              K=0;
               for(j=0;j<16;j++)
               {
               lcd_address(urow,ucol+j);
               wr_com1(0xb0); //设置自动写状态
                for(i=0;i<2;i++)
                {
                autowcheck();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wr_data(~*(dp+fontadd[K]));
                K++;
                }
               wr_com1(0xb2); // 自动写结束
               }
              }
/***********字库芯片程序*************************/
/***********送指令到字库IC***********************/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 uchar datu )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u&0x80)
              Rom_IN=1;
              else
              Rom_IN=0;
              datu=datu<<1;
              Rom_SCK=0;
              Rom_SCK=1;
              }
              }
/*****(从字库IC中取汉字或字符数据(1个字节****/
              static uchar ROMDATA( )
              {
                uchar i;
              uchar ret_data=0;
              Rom_SCK=1;
               for(i=0;i<8;i++)
               {
               Rom_OUT=1;
               delay(1);
               Rom_SCK=0;
               ret_data=ret_data<<1;
               if( Rom_OUT )
               ret_data=ret_data+1;
               else
               ret_data=ret_data+0;
               Rom_SCK=1;
               }
              return(ret_data);
              }
/*从相关地址High地址高字节Mid地址中字节Low地址低字节中连续读出DataLen个字节的数据到 pBuff的地址*/
              void BytesDataFromROM(uchar ADHigh,ADMid, ADLow,DataLen,uchar *pBuff)
              {
             uchar i;
             Rom_CS = 0;
              Rom_SCK=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ADHigh);
             send_command_to_ROM(ADMid);
             send_command_to_ROM(ADLow);
              for(i=0;i<DataLen;i++ )
             *(pBuff+i)=ROMDATA();
             Rom_CS=1;
              }
/******************************************************************/

              void displayGB2312(uchar MSB,uchar LSB)
              {
              ulong  fontaddr=0;
              uchar i= 0;
              u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if(((MSB>=0xb0) &&(MSB<=0xf7))&&(LSB>=0xa1))
              {
/*国标简体(GB2312)汉字在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MSB-0xb0)*94;
              fontaddr += (LSB-0xa1)+846;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BytesDataFrom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32,fontbuff);/*取32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i+=2;
              }
              else if(((MSB>=0xa1) &&(MSB<=0xa3))&&(LSB>=0xa1))
              {
/*国标简体(GB2312)15x16点的字符在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MSB- 0xa1)*94;
              fontaddr += (LSB-0xa1);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BytesDataFrom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32,fontbuff);/*取32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i+=2;
              }              //
              else if((MSB>=0x20) &&(MSB<=0x7e))
              {
              unsigned char fontbuff[16];
              fontaddr = (MSB-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16);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cf80);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addrLow = fontaddr&0xff;
              BytesDataFrom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16,fontbuff);/*取16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i+=1;
              }
              else
              i++;
             }
/*汉字旋转子程序 将字库读出竖置横排结构的32字节数据
旋转90度成横置横排结构,转换后点阵结构为
左上部 右上部
左下部 右下部
显示时先取左上部最顶端数据,再取右上部顶端数据,
再取左上部第二行数据,右上部第二行数据 ......*****/
              void  fontchange(void)
              {
               uchar          fontbuf;
               uint buff,i,step;
                for(step=0;step<8;step++)        //16X16 左上角部分 总循环8步
               {
               fontbuf=0;                   //初始化 字节运算缓存器等于0
               buff=0;                        //字节缓冲器初始化.
                for(i=0;i<8;i++)            //第一层循环,取竖置横排8字节第1个点。
                {
                 fontbuf<<=1;                //数据自右向左移动,共移动7位,合并一字节
                 buff=fontbuff[ i]>>step;    //将当前转换的列地址fontbuff[ i]右移step步.[ i][ i]
                 buff&=0X01;                //保留最低位置,
                 fontbuf|=buff;                //字节缓存器等于新的运算字节和最低位相与
                }
                newbuff[step]=fontbuf;      //将当前运算的一字节新数据存当前运算地址.
               }
              for(step=0;step<8;step++)        //16X16 右上角部分总循环8步
               {
               fontbuf=0;                   //初始化 字节运算缓存器等于0
               buff=0;                        //字节缓冲器初始化.
                for(i=0;i<8;i++)            //第一层循环,取竖置横排8字节第1个点。
                {
                 fontbuf<<=1;                //数据自右向左移动,共移动7位,合并一字节
                 buff=fontbuff[i+8]>>step;    //将当前转换的列地址fontbuff[ i]右移step步.[ i]
                 buff&=0X01;                //保留最低位置,
                 fontbuf|=buff;                //字节缓存器等于新的运算字节和最低位相与
                }
                newbuff[step+8]=fontbuf;   //将当前运算的一字节新数据存当前运算地址.
               }
               for(step=0;step<8;step++)    //16X16 左下角部分总循环8步
               {
               fontbuf=0;                   //初始化 字节运算缓存器等于0
               buff=0;                        //字节缓冲器初始化.
                for(i=0;i<8;i++)            //第一层循环,取竖置横排8字节第1个点。
                {
                 fontbuf<<=1;                //数据自右向左移动,共移动7位,合并一字节
                 buff=fontbuff[i+16]>>step;    //将当前转换的列地址fontbuff[ i]右移step步.[ i]
                 buff&=0X01;                //保留最低位置,
                 fontbuf|=buff;                //字节缓存器等于新的运算字节和最低位相与
                }
                newbuff[step+16]=fontbuf;    //将当前运算的一字节新数据存当前运算地址.
               }
              for(step=0;step<8;step++)        //16X16 右下角部分总循环8步
               {
               fontbuf=0;                   //初始化 字节运算缓存器等于0
               buff=0;                        //字节缓冲器初始化.
                for(i=0;i<8;i++)            //第一层循环,取竖置横排8字节第1个点。
                {
                 fontbuf<<=1;                //数据自右向左移动,共移动7位,合并一字节
                 buff=fontbuff[i+24]>>step;    //将当前转换的列地址fontbuff[ i]右移step步.[ i]
                 buff&=0X01;                //保留最低位置,
                 fontbuf|=buff;                //字节缓存器等于新的运算字节和最低位相与
                }
                newbuff[step+24]=fontbuf;   //将当前运算的一字节新数据存当前运算地址.
               }
              }

/************************************/
               void X_dec(long X1)
              {
               long  i,j,k,l,m,n;
               if(X1>=0)             //X值正负标志
               {
               display_graphic_16x8(6,17,xsadd[10],tab0);//正标志
               }
               else
               {
               display_graphic_16x8(6,17,0,tab1);//负标志显示-
               X1=X1-2*X1;
               }
               i=X1/100000;
               j=(X1/10000)%10;
               k=(X1/1000)%10;
               l=(X1/100)%10;
               m=(X1/10)%10;
               n=X1%10;
               display_graphic_16x8(5,17,xsadd[11],tab0);       //X
               display_graphic_16x8(7,17,xsadd[ i],tab0);        //0    [ i]
               display_graphic_16x8(8,17,xsadd[j],tab0);        //0
               display_graphic_16x8(9,17,xsadd[k],tab0);        //0
               display_graphic_16x8(10,17,xsadd[l],tab0);       //0
               display_graphic_16x8(11,17,xsadd[13],tab0);      //.
               display_graphic_16x8(12,17,xsadd[m],tab0);       //0
               display_graphic_16x8(13,17,xsadd[n],tab0);       //0
              }
/************************************/
              long red24_a()
               {
                long X;
                uchar l,m,n;
                n=rd_24C64(1);
                m=rd_24C64(2);
                l=rd_24C64(3);
                X=l*100+m*10+n;
                return X;
               }
/************************************/
              long red24_b()
               {
                long X;
                uchar l,m,n;
                n=rd_24C64(4);
                m=rd_24C64(5);
                l=rd_24C64(6);
                X=l*100+m*10+n;
                return X;
               }
/************************************/
              void main(void)
              {
              P0M0=0;
              P0M1=0;
              P1M0=0;
              P1M1=0;
              P2M0=0;
              P2M1=0;
              P3M0=0;
              P3M1=0;
              P4M0=0;
              P4M1=0;
              rst=0;
              delay_nms(100);
              rst=1;
              delay_nms(100);
              fs=0;
              InitLCD();
              ClearScreen();
              X=0;
              at24c64init();
              wr_24C64(5,1);   // 个位
              wr_24C64(5,2);   //
              wr_24C64(2,3);   //
              wr_24C64(2,4);   //
              wr_24C64(9,5);   //
              wr_24C64(1,6);   //
               while(1)
               {
                X=red24_a();
                X_dec(X);
                display_graphic_16x8(5,1,xsadd[1],tab0);       //X
                delay_nms(1000);
                   X=red24_b();
                X_dec(X);
                display_graphic_16x8(5,1,xsadd[0],tab0);       //X
                delay_nms(1000);
               }
              }